[闪存] 爱国者L8302带写保护的U盘3.0接口,偶尔能识别?求帮助!

楼主(2025-02-09):
这个u盘插上去的时候,很快识别出u盘的型号,盘符出现。大概一分钟后反复消失,无法识别。
3.0接口。
多次插拔,偶尔会有一次读写正常。一旦读写正常,它一直是正常的,能够正常的删除添加。
拔掉后下次又不正常了,又需要很多次的插拔,有可能某一次突然就正常了。
这可能什么原因?

网友:
快挂了,赶紧保存资料

网友:
先保存资料,然后由易到难,补焊USB口引脚,查看有无接触不良阻容,有就补焊,还不行就补焊主控,这有风险,再不行重新量产。

网友:
同意,先把数据备份出来,之后由易到难研究
插的是3.0的口吗?试试2.0的口

网友:
楼上建议  都挺好的

如果有保修  去修吧

网友:
竟然是慧荣主控,有可能颗粒不太行了,及时保存资料止损

楼主:
数据已经备份了。

网友:
还以为是is903呢 903有类似毛病  你这像是虚汗了

网友:
没量产工具不好弄,直接买新的,

网友:
aigo也与时俱进了 我记得这个型号以前都是2.0下保护的主控有3257 PS2268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