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修复三色变光吸顶灯控制器(又是二极管短路)

楼主(2025-02-09):
修复三色变光吸顶灯控制器(又是二极管短路)

先前修复一个小度智能音箱电源适配器也是二极管短路:https://www.mydigit.cn/thread-496539-1-1.html

此灯是亲戚那里拿回来修的,亲戚已经另外买了带驱动的灯条换上了,把这个给我了。损坏表现为开灯灯不亮,两路驱动电源经过检测是好的,问题出在单独的控制器上,经检测是低压端输

出二极管损坏,此输出是给变光控制芯片和MOS管以及遥控部分供电的。以前的拆机贴:https://www.mydigit.cn/thread-477538-1-1.html

网友:
这个怎么就短路了呢?断路好理解

网友:
遥控控制的,看着不赖

网友:
要换大一号的二极管才耐用

网友:
肖特基这么容易击穿吗

网友:
只坏二极管,运气不错

网友:
散热不够,温度上升击穿。

网友:
居然二极管短路

网友:
看样子支持遥控的

网友:
看着还高级的

网友:
此二极管承载的电流小了,换个大电流的不会再烧击穿

网友:
认真拜读学习一下

网友:
还带红外遥控功能,还不错。

网友:
技术不错   佩服

网友:
第一次遇到这种问题

网友:
一个小零件解决大问题

网友:
这种控制器最容易坏的零件都有哪些?坏了我不会修

网友:
我的也坏了,炸了保险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