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短路跳闸的POVOS奔腾电磁炉PC20N-AL

楼主(2025-02-09):
这电磁炉几天才用一次,一次大约25分钟。前些天插上电没反应,空开倒是跳了。打开看才知道是平时放在地上煮,进灰尘毛发什么的导致短路。在论坛里学习的小白一个也要试试修,吸收大神们无私分享的各种经验,感谢各位大神!!!测试后,整流桥挂,IGBT挂,保险挂。买来3个元件。换上,清洁。插电,哔一声,没炸。竟然好了。
不懂排版,望大家见谅。

补充内容 (2025-2-12 15:26):
补充:请教大家,安装散热片时,没注意下面有个白色小座子,好像涂有硅脂,当时没加涂,需要拆下来涂硅脂吗?座子里面是不是热敏电阻?

网友A:
运气不错只烧了3个元件

网友B:
新买的IGBT是正品吗?坏IGBT不要扔,等新的烧了砸开跟旧的对比一下核心大小

网友C:
那几个大黑块电容最好也检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气不错只烧了3个元件

是啊,检查其他元件好像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买的IGBT是正品吗?坏IGBT不要扔,等新的烧了砸开跟旧的对比一下核心大小 ...

还没扔,好的,留下来等砸。 新买的也不懂是不是正品,最大火力开了短时间,没炸。在某宝买的,5块多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几个大黑块电容最好也检查一下

多谢。是的,有检查过,感觉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买的IGBT是正品吗?坏IGBT不要扔,等新的烧了砸开跟旧的对比一下核心大小 ...

请问怎么才能测量是否正品呢?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怎么才能测量是否正品呢?谢谢。

不好测,只能等烧了砸开对比看看

网友:
奔腾在电磁炉行业也算是老牌子了,线圈采用螺丝压接方式安全可靠!

网友:
可能是铜线的

网友:
进灰受潮短路了吧

网友:
某宝上买配件总是很揪心

网友:
只烧3个元件 不错!

网友:
看着板子挺干净的

网友:
奔腾的电饭煲还不错,买过。

网友:
修好又可以愉快的火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