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大家玩过GL823K这个主控吗

楼主(2025-02-09):
https://oshwhub.com/biannually/GL823Kzhu-kong-du-ka-qi-zhi-chi-
跟着大佬开源的这个项目做了个GL823K的读卡器,结果手上8张tf卡就能认出来3张

想问问大家玩过这个主控吗?是我自己的原因还是这个主控本来兼容性就是真的很差?

网友:
我也用的立创开源项目,不过是那个HUB+读卡器的,也是这个823K主控。没发现有不兼容的情况。查查有没有虚焊、连焊的情况。也查查项目信号线部分有没有做等长和阻抗匹配。有些开源项目作者可能没做那么仔细

网友:
捣鼓过823应该是兼容特好的才对吧  你是不是元件没弄好

网友:
你这个是丐版,没有上拉电阻,兼容性不佳

楼主:
终于有时间搞这玩意了,换了个板子排出来问题了,是TF卡槽附近有点问题,而且这主控对电容要求有点高,修改一下电容补焊一下卡槽就认得到了
这次用的这个开源项目:【https://oshwhub.com/lihongxin123/emmc-shao-lu-zuo-1-2-0
等到座子到了试试旁边的测试架部分怎么样

网友:
支持下,没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