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pxx东磁2600mah实测2000mah

楼主(2025-02-09):
容易测试仪自己DIY的,恒流限压充电到4.2V 转恒压充电电流小于0.2A开始放电,放电恒流2A.这个电池不太行放到2.5V 3分钟电压回弹到3.37V
容量是2095mah和标称的2600mah还差一大截,不知道咋回事

楼主:
电池测试是4线差分测试,恒流电流PID算法控制,示波器看过也万用表校准过不存在电流不准的情况。还是电流标称不达标

网友A:
足容就怪了
本来就是C品,内阻容量自放电总得有一个不达标的

网友B:
之前用券撸的都是2500-2600,三块多买的那几颗就是200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用券撸的都是2500-2600,三块多买的那几颗就是2000左右

我2.3一节鲁来的,应该就是这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足容就怪了
本来就是C品,内阻容量自放电总得有一个不达标的

便宜没好货

网友C:
容量这么看的话,会不会是二手拆机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容量这么看的话,会不会是二手拆机货??

大概率是淘汰货  拆机翻新成本应该不低

网友:
拼多多就是这样。单个买的亿纬25P,容量在2400毫安时以上,但成批买的时候(10个),容量就在2000-2300毫安时之间了。他们就是挑出好的来赔钱打广告,等你上钩了就拿差的来赚你钱了。

网友:
PDD 上的电池本来就是淘汰品  不要太认真   一分钱 一分货

网友D:
东磁很多套皮假货,你用支付宝扫码,如果能对上就没问题,对不上就是奸商二次套皮的。还有就是看正极,正品是5爪,假货大多是4爪。
我之前买了20多颗,大部分容量在2400-2500。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东磁很多套皮假货,你用支付宝扫码,如果能对上就没问题,对不上就是奸商二次套皮的。还有就是看正极,正品 ...

扫码后数字一致,该假还是假,仅仅是 Data Matrix 算法的二维码转数字而已。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扫码后数字一致,该假还是假,仅仅是 Data Matrix 算法的二维码转数字而已。 ...

假货设备一般没有到那个一电池一二维码的地步。这种就是不合格流出来的B品了。

网友:
PDD 上的电池本来就是淘汰品

网友:
引用 网友D:
假货设备一般没有到那个一电池一二维码的地步。这种就是不合格流出来的B品了。 ...

在你看来,每个电池喷不同的二维码有难度。
其实简单。

网友F:
放电到2.5V?不是说2.8以下伤电池么?

二○二五年二月十日

楼主:
引用 网友F:
放电到2.5V?不是说2.8以下伤电池么?

原厂标注2.75V  放到2.5V和2.75V 差几十mah

网友G:
反正电池便宜,两三元一节,买个几十个,才几十元;测试差的上论坛,发个测评,告诫大家好必坑;当然好的话,也来说一下;特别是薅羊毛活动,要进行到底。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反正电池便宜,两三元一节,买个几十个,才几十元;测试差的上论坛,发个测评,告诫大家好必坑;当然好的话 ...

是的  我买了东磁和力神的都是容量不足的,前期看别人评测都还行,可能后期了商家也老油条了,给的电池更差了,不过还是价格真香,3块不到的电池到淘宝买 能买到1000多mah的都不错了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又不是一线A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