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器] 雅马哈PSR-550电子琴维修求助

楼主(2025-02-09):
十几年的老琴,雅马哈PSR-550,不能开机了,加电就是满屏全符显示,但无背光。
拆下检修电源板正常,发现主控板上有个芯片发烫(芯片型号2000YAMAHA   XZ78710   6437042F90F),淘宝上没找到,也没找到芯片资料,不知道带不带程序,有没有兄弟了解的。

网友A:
真复杂,实在不行咸鱼上看看有没有同型号的板子买一块换上?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814754473506

网友A:
IC100是CPU,型号是SH7042: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复杂,实在不行咸鱼上看看有没有同型号的板子买一块换上?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8147544 ...

感谢!同型号的主板有卖380块钱左右,我想看看能不能花最少的钱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IC100是CPU,型号是SH7042:

淘宝上没看到这个型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淘宝上没看到这个型号的

这个单片机里面带ROM需要写程序的,即便买到同型号的你没有原厂的程序也是没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单片机里面带ROM需要写程序的,即便买到同型号的你没有原厂的程序也是没用的:

...

看来正如我想的,是带程序的,只有买拆机板了。。。。。

网友B:
检测复位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测复位电路

复位电路是哪部分?现在是加电,那个芯片的一个区域上很烫。

网友:
不知道带不带程序

网友:
看来不是那么容易修好。

网友C:
有年头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年头了吧

近20个年头了,那时候花5000多买的。

网友:
太老了。。难以找到配件,,,

网友D:
这个很高端了,还带软驱的吧

网友E:
复位电路看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很高端了,还带软驱的吧
是的,带软驱。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复位电路看了吗

楼上也有兄弟说复位电路,现在的情况是主控芯片有个区域发烫的,不复位会引起发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