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哪种软线适合DIY大电流充电线?

楼主(2025-02-09):
我用的小米K70,支持120W,原厂线太短了才1米,而且卖的死贵,¥14一条,我想自己买5pin的A口和带芯片的C口自己DIY,接头都卖到了,实测确实能激活120W,再线足够粗的前提下,电流也确实跑的上去,但是这线材就麻烦了。
以前做的线都是4pin,比较细,跑QC3.0有12V 1.5A=18W就够了,现在要承载6A大电流,以前的4pin线估计只有0.20平方,而且只有4芯少1芯,我试着用彩排线,即便正负极2并1,电流也跑不上去,我看彩排线貌似才0.089平方,2并1也没得0.20平方太细了,后来都是实验性剪了一根1平方的RVB红黑线并在正负极上,电流瞬间就跑上去了。
想过用很粗的六类网线线径0.60左右的,正负极2并1就有1个多平方应该足够了,但是网线太硬了。

问下,有没有那种2粗+3细的线材啊?叫啥名字呢?
2根粗线0.5-1.0平方,3根细线走协议。
再问下, 如果做2米长,跑满6A至少要多粗的呢?0.50平方会不会太细?
多谢指点

网友A:
不是,你要这么长的线干啥,我觉得有几十公分就够了,你竟然要2米...

二○二五年二月九日

网友:
这个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你要这么长的线干啥,我觉得有几十公分就够了,你竟然要2米...

插板在茶几下面,沙发在茶几旁边,然后我和媳妇坐沙发上充电,1米的恰恰就短了半米多,充电的时候得歪着脑袋扯着线,憋屈的很.......理想就是1.5-2米长,5pin带协议的原厂线都是1米,就像自己DIY一下,头子我都买了好多种,终于找到支持小米快充协议的C口了,其实5pin的A口都好买,关键就是C口必须要带协议的芯片。、
我寻思最大的难题都被我解决了,最后这线材问题被难倒,太不划算了。
我想实在不行就用网线了,0.50的线径2并1有1个平方传输直流也足够了。唯一缺点就是硬了点。

网友:
完全符合楼主的要求,但这玩意可不便宜,一米不得折合五六块钱

网友A:
引用 楼主:
插板在茶几下面,沙发在茶几旁边,然后我和媳妇坐沙发上充电,1米的恰恰就短了半米多,充电的时候得歪着 ...

从地上穿线把插座丢沙发顶上,OVER...

二○二五年二月九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地上穿线把插座丢沙发顶上,OVER...

还是加个1.8m的插排划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插板在茶几下面,沙发在茶几旁边,然后我和媳妇坐沙发上充电,1米的恰恰就短了半米多,充电的时候得歪着 ...

为啥不加个插排呢?论性价比,1.8m的插排可比你改造一根数据线划算多了

楼主:
哥们 关键字搜啥?这种线很不错,谢谢。

网友:
我是买的成品线2米,自己搞太麻烦

楼主:
自己找了,叫“TYPE-C数据线定制硅胶"
6芯的貌似是2粗4细,说能过6A电流,5快多一米 不算贵,本来还打算用网线的,这比网线柔软多了。多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不加个插排呢?论性价比,1.8m的插排可比你改造一根数据线划算多了

家里有小孩,经常沙发上喝饮料玩什么的,插板放沙发脚下不安全。我搜到了,叫”TYPE-C数据线定制硅胶“  看了下pdd 5米¥22,10米42,自己做的话比成品线便宜多了。

就是没搞懂,6芯多出1芯干嘛用的呢?不是应该2+3芯就够了的嘛。

网友C:
分享下我的制作方法,上x宝app撸红包,搜索“trvv”,就是拖链用电缆,这个线材超级柔软耐弯折冬天也不硬,唯颜色不友好多灰色黑色,焊接时防烫化可以套上透明薄热缩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分享下我的制作方法,上x宝app撸红包,搜索“trvv”,就是拖链用电缆,这个线材超级柔软耐弯折冬天也不硬, ...

多谢指点,今天才知道trvv这种线,确实非常适合。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多谢指点,今天才知道trvv这种线,确实非常适合。

8芯硅胶充电线,4芯细线,4芯粗线,粗线两根并联过大电流没问题,外径6mm,TRVV拖链电缆很好,但是线芯都是一样大的,要过大电流线芯至少要0.5平方以上的,线的外径很大,充电线两头的插头穿线孔穿不过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8芯硅胶充电线,4芯细线,4芯粗线,粗线两根并联过大电流没问题,外径6mm,TRVV拖链电缆很好,但是线芯都 ...

多谢指点,“TRVV拖链电缆”不错,我打算买7芯0.30的,3根走数据,4根2并成0.60走电流,外径嘛,基本无视,穿不过去就不要保护套了,用热熔胶保护。
我昨晚用0.50的网线实测,1.5米确实要线径0.50以上。其实网线非常适合,又便宜,0.50的无氧铜网线2并走电流都1个平方了,外径才50左右能穿保护罩,唯一缺点就是太硬了。

补充内容 (2025-2-13 20:34):
犯了低级错  0.50直径的网线横截面积应该是 0.196平方,2并以后约等于0.40平方,脑残把圆的直径直接等于横截面积了,就此更正。

网友:
与其换充电线,不如换一个长一点的插排,轻轻松松达到2500w,哈哈。

网友:
又,又,都否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家里有小孩,经常沙发上喝饮料玩什么的,插板放沙发脚下不安全。我搜到了,叫”TYPE-C数据线定制硅胶“   ...

有的有8芯线的,小米双type-c都是8,正负极各2根,数据线2根,cc和c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