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解决SM2246en跑RDT ECC设置错误,报坏块过多的问题

楼主(2025-02-10):
脑袋抽风,ECC设置成5了,当然没有pass,报坏块1000多,先开小,再开大的方法行不通,用46xt开,卡download mpisp,又没有清空设备,经验证rdt的结果,具体应该存储在CH0中,那么把CH0和其他的互换一下位置,先开小,再开大就可以了

网友:
RDT   过去了

网友A:
46en报坏块多后,想改大ecc,可以把pretest改成3就行了。

另外46en开过的颗粒,再用46xt开,确实会卡download mpisp,需要清空才能解决。不过也有偷鸡的方法,如果是土狗颗粒,把R23去掉过一遍prtest,再把R23焊回去,就不会卡download mpisp

网友:
引用 网友A:
46en报坏块多后,想改大ecc,可以把pretest改成3就行了。

另外46en开过的颗粒,再用46xt开,确实会卡downl ...

高手的经验,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46en报坏块多后,想改大ecc,可以把pretest改成3就行了。

另外46en开过的颗粒,再用46xt开,确实会卡downl ...

经验丰富啊...

二○二五年二月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