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几十块的老表维修打磨机

楼主(2025-02-10):
修了一个打磨机,就说这表做了什么吧。

量通断,声音大清脆,好使。

量电压,差不多就行。四位半没用。

量电阻,精度要求高,四位半有点用。

量开关管好坏,确实坏了好几个。

最后确定是单片机坏了,一个引脚短路,行了,修不了。

这种粗活不适合187干,划不来。就是要用几十块的表,不怕摔不怕花,坏了不心疼。

网友:
一般就是通断和电压

网友A:
没看出是什么牌子的表。

网友:
常用的通断和电压

网友B:
这种工具类的啊,就是适合就好,很多情况没必要追求什么高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工具类的啊,就是适合就好,很多情况没必要追求什么高精度

电阻要的

网友:
90%的使用场景50块的表就满足了

网友:
单片机坏了就没办法了,买个9205也就10-20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出是什么牌子的表。

老表MY65,买来研究用

网友:
满足应用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出是什么牌子的表。

华仪MY65四位半7129老表,撸主最喜欢的老表,天气晴朗就会拿出来晒晒太阳

网友:
论搞维修确实产用什么太贵的表。

网友:
好表还得是 福禄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