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T12移动烙铁组合内的电源挂逼了拆开居然是芯片挂了

楼主(2025-02-10):
T12移动烙铁组合内的电源挂逼了拆开居然是芯片挂了

第一版铅酸充电器外壳版https://www.mydigit.cn/thread-462665-1-1.html
第二版换密封外壳版https://www.mydigit.cn/thread-462794-1-1.html
组装好后用了有半年多,某天突然就打嗝了,因为有电压表,明显看到电压不稳,无法带动T12模块。但是手里又没备用烙铁套件,只能用电池先供电了。
抽出空出来,拆。接线拍照。

群友都建议我换个电源模块,毕竟现在不值钱,但问题来了,这超薄的电源可以塞入密封防水盒啊。。

重点是没见过这么紧凑的电源。

一直有怀疑是这个芯片问题,但是被我刮胶缺角后也能用了好久,为啥偏偏在这个节骨眼?

之后,就在电源上纠结了好久

终于,找到了几个小故障,其中一个0Ω跳线电阻也断路了,但不是绝对性故障。

期间,都打算恢复19V电压了,最后硬着头皮淘了一个芯片,换上去后通电,嘿,电压恢复了。

可是,缺角用了那么久,为啥偏偏现在才坏?百思不得其解。。

封装,因为无所谓屏蔽问题,屏蔽金属罩就不装了,妨碍。

打理好电源后涂抹硅脂,上铜散热片。

装回烙铁密封盒内。

怕炸鸡,通电,并调节烙铁温度,功率能达70多瓦,完美。

恢复其原样。

折腾时间花费近10天。。

网友:
我就坏给你看。。。。谁叫你脱人家的衣服的

网友:
这电源可以啊 谢谢分享

网友:
揪出缺衣少食的内鬼

网友A:
电源本体看着好像是联想的那款超薄电源,,不知是否呢,,,

网友:
芯片关键时刻掉链子罢工,可以考虑重新更换电源芯片。

网友:
电源这个样了

网友:
估计受潮了,烤一下估计还能撑

网友:
够细致了,逐个排查。

网友:
用充电宝带T10烙铁,65W,会不会把充电宝给烧了???

网友:
估计是绑定的金线震断了,你应该学学杨长顺大神,磨开飞线,哈哈哈

网友:
这个还是算了吧,毕竟那个芯片也贵,换个新的用着放心。

网友:
又长又白的大腿,露的时间太长,冷热交替,邪病入体终归病了

网友:
保险起见还是换电源好

网友:
我瞎猜暴露的芯片被空气腐蚀了

网友:
露点了,芯片被污了,死给你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本体看着好像是联想的那款超薄电源,,不知是否呢,,,

标戴尔的标志的,当时只有两个0Ω电阻断路,连通后就好了,也用了好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