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无聊,换个麦克风咪头玩玩

楼主(2025-02-10):
看到某多上麦克风咪头很便宜,3块钱一个吧,然后买了一个。原来的唱歌,效果不太好,虽然有很多麦克风。但是无聊折腾一下给大家看看几十年前的跟现在的咪头有什么区别?

区别是就,新的长度长,声音大,灵敏度高,外形不一样,焊点不一样。
试过了比原来的好一些

网友:
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
这么大体积?

网友:
同类型的情况下没有太大区别,动圈麦的原理和东券耳机是一致的,只是线圈的内阻不同,另外就是振膜可能用不同的材质来提高灵敏度和还原度。

网友:
原理都一样,不过是用料,材质走的点!

网友:
3块钱的咪头,可真够便宜的

网友:
贴一下指标或参数看看

网友:
楼主,大家都在等结果呢

网友:
我也看不出区别。

网友:
看起来也没什么特别的

网友:
这得专业的人才能感觉出来有区别吧,或者两者相差太多了才能有感觉吧

网友:
什么都看不到,差评了

网友:
对于普通人,都差不多,,,谢谢分享

网友:
以前歌厅都会备好几个咪头,客人摔坏了及时换

网友:
3块钱应该没什么好的效果把?    专业的咪头都几千一个

网友:
应该买个好点的动圈咪头

网友:
3元,这东西还真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