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迪斯尼的米奇充电宝,显示188故障,强拆

楼主(2025-02-10):
显示188故障,用尽各种办法不能正常使用,就强拆了。18650电池上没有标任何参数,充电宝的额定容量是1000mah,但5V又显示5000mah,那单个电池的容量是多少呢?

网友:
线路板有保护?

网友:
印象中蓝皮18650电池都不怎么样

网友:
铜线很粗不错

网友:
一看见蓝皮,估计容量就虚。。。,,如果是车站买的,有可能会有水泥电池。。  谢谢分享

网友:
这个牌子,听上去感觉就不会用多扎实的料

网友:
依电路板的做工判断,电池就别抱大的希望了

网友:
其中一个电池有问题吧

网友:
充电宝图案挺 好 看

网友:
看来蓝皮电池就是垃圾电池代名词了

网友:
扔了吧,垃圾,浪费时间

网友A:
看电池外壳生锈了?不会是假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电池外壳生锈了?不会是假货吧

没有生锈,那个上面是黑色的胶布

网友:
其中某个电池有问题吧

网友:
凡经过迪斯尼授权的,用米老鼠图案的,价格应该不菲。

网友:
这外壳拆开基本就废了。

网友:
反正也用不成,拆电池用。

网友:
还有故障显示啊

网友:
全慢充?没什么玩头

网友:
单独测试电池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