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 想买一个笔记本电脑大家推荐一下

楼主(2025-02-10):
想买个3500左右的,现在京东有一个国补可以少20%,看了下联想的小新I5的15.3寸和16寸的,CPU基本上都12430H,网上一搜对这个13420和13460评价都不是太好,牌子就联想和荣耀还有红米,不知道哪个更有性价比点

网友A:
荣耀笔记本 X16 Plus 锐龙 7 8845HS 32G+1T
国补3900
amd yes!

楼主:
引用 网友A:
荣耀笔记本 X16 Plus 锐龙 7 8845HS 32G+1T
国补3900
amd yes!

amd的感觉就像手机CPU的天玑,就像手机只用高通的一样,暂时不考虑AMD的

网友B:
买amd次旗舰芯片的新笔记本,32g+1T,,16寸,带小键盘的,别买联想 和机械革命。基本上4300左右,补贴以后3000多,很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amd次旗舰芯片的新笔记本,32g+1T,,16寸,带小键盘的,别买联想 和机械革命。基本上4300左右,补贴以后3 ...

能不能个具体说一个型号,我也不太懂,平时不怎么关注这个,哪些是次旗舰芯片

网友C:
引用 楼主:
amd的感觉就像手机CPU的天玑,就像手机只用高通的一样,暂时不考虑AMD的

现在的英特尔已经被三哥占领了,没有任何创新还有很多bug!!最近的英特尔的CPU故障率明显高了!!还是信苏妈的AMD更合适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amd次旗舰芯片的新笔记本,32g+1T,,16寸,带小键盘的,别买联想 和机械革命。基本上4300左右,补贴以后3 ...

这个是哪个型号,我没有找到这个配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英特尔已经被三哥占领了,没有任何创新还有很多bug!!最近的英特尔的CPU故障率明显高了!!还是信 ...

是吗,那我得考虑考虑这个AMD了,能不能推荐一款呢?谢谢

网友D:
现在的CPU性能都差不多吧
现在用的还是7代感觉和13代性能没差太多,都够办公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的CPU性能都差不多吧

不太懂所以过来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太懂所以过来问的

我最近用的是联想的thinkbook15和16,都感觉还行,但价格要比你的预算多出来一些。

网友E:
说实话笔记本发展到现在,只要不是杂牌,同价位差别都不是很大,本来代工厂也就那么几家,随便买好了,我倒是建议屏幕选好点,不是说分辨率,而是要买高色域的,要选100%srgb或者72%ntsc以上色域的,高色域的屏其他指标也不会差,看着舒服

网友F:
联想低温锡必须远离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说实话笔记本发展到现在,只要不是杂牌,同价位差别都不是很大,本来代工厂也就那么几家,随便买好了,我倒 ...

是的,屏确实很重要的,我在多多上买的一个联想的15.3寸的也是高色域 的还没有发货,先过来问问,护眼屏基本上要便宜几百,都是45%NTSC的,100%sRGB的屏都会贵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amd次旗舰芯片的新笔记本,32g+1T,,16寸,带小键盘的,别买联想 和机械革命。基本上4300左右,补贴以后3 ...

哪个品牌的笔记本? 补贴后3000多,价格看上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F:
联想低温锡必须远离

意思温度一高就会出问题吗,那荣耀的怎么样

网友G:
我年前买的thinkbook 16,还可以。工作机,每天都要用。就是屏幕的亮度不太够,虽然分辨率高,但日光下亮度不太足。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年前买的thinkbook 16,还可以。工作机,每天都要用。就是屏幕的亮度不太够,虽然分辨率高,但日光下亮度 ...

好像价格要高不少,超出我预算了

网友:
预算3500元有点低,再高一点,4500就可以随意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联想低温锡必须远离

难道联想每一款都是用的低温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