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2011年的电陶炉-白色底盘是不是石棉的?

楼主(2025-02-10):
刚工作那几年,在单位过年,自己买了个电陶炉

和电磁炉相比,优点是从100到2100瓦可调(有小火)
缺点是效率低升温慢,关机后余温风扇还要转10分钟左右

后来有了燃气灶,这炉子再没用过

最近买了个铸铁煎锅做水煎包,发现燃气灶小火加热中间一小块,周围不均热

就想到这个电陶炉有小火,拿出来整备打算用起来

拆开看了看,塑料boss柱有点裂,打胶解决

想换个新风扇解决噪音,但尺寸装不上,只好把原风扇清洗上油

白色的发热盘,只有突出接线那个地方特硬,像陶瓷

其他位置感觉很软很轻,掉下来的白色颗粒有类似泡沫塑料的质感(但耐高温)

这个白色隔热材料挨着风扇,估计有掉落就都会吹到外面来

联想到石棉的危害,万一是石棉的话就哔了狗了

所以来请教一下,如何判断这材料是否石棉?

网友A:
应该不是石棉的,石棉一般用于填充,絮状的。烧结材料一般是硅镁铝复合材料

网友:
陶瓷的我看

网友:
应该是耐高温的泡沫。

网友B:
就是以前那种带槽的发热炉,只不过把发热丝换成了带状的发热带而已。但是奇怪的是居然没用限位槽固定发热带,百思不得其姐!

网友:
应该是陶瓷耐火材料的,不是石棉。

网友:
明明就是普通的电炉加个小风扇散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是石棉的,石棉一般用于填充,絮状的。烧结材料一般是硅镁铝复合材料 ...

我觉得石棉用”丝状“形容更贴切...

二○二五年二月十日

网友:
应该是陶瓷的炉盘。

网友:
炉丝盘还是蛮养眼的

网友:
应该不会是石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以前那种带槽的发热炉,只不过把发热丝换成了带状的发热带而已。但是奇怪的是居然没用限位槽固定发热带 ...

这个白色的发热盘很软,发热带底边半嵌进去的

网友:
石棉早就不让用了吧

网友:
就是一个加了风扇的电炉而已,,,应该就是石棉的,成本低,,

网友:
应该就是陶瓷的

网友:
既然叫电陶炉,那必然是陶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