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给汉荣达K603收音机加装电池太耐用了

楼主(2025-02-10):
原先的锂电池容量下降了,找到了以前的的手机电池,并联上去,太好用了,能用好几天。没有电量焦虑了,手握着还舒服。

网友:
人家都是贴膜,你这是贴电池啊...............

楼主:
呵呵,外挂以后续航时间大大增加。

网友:
这个叫外挂

网友:
只能用几天?

楼主:
最大音量能用几天,如果小音量估计一两个月。

网友:
用收音机有电量焦虑,看来收音机用得有点多啊。

网友:
新锂电池肯定比旧的电池强,该换就换

网友:
突然想到我以前的三星O7手机是支持FM收音功能的,但是我几乎从来没用过

网友A:
真精致,怎么连接的?锂电池降维打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精致,怎么连接的?锂电池降维打击

用细铜丝接电池仓的正负极,然后安装好原电池,盖上电池盖,焊接外挂电池正负极,双面胶固定后,再最外面透明胶带贴一下。

楼主:
忘记说了,我说的用好几天,是指在户外连接手机蓝牙听音乐或小说,音量开最大的情况下的使用时间,这是最耗电的。中小音量听收音机使用时间更长了,大概十天半月吧。

楼主:
最大音量听蓝牙的情况下。

网友B:
我的也改了,但是我没破坏外观,还顺便改了typec充电

网友C:
充电怎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充电怎么解决!

还是原来的充电方式,就是充电时间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改了,但是我没破坏外观,还顺便改了typec充电

怎么改的?请分享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么改的?请分享一下。

多多上2块钱买的电池。实测没有虚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多上2块钱买的电池。实测没有虚标。

谢谢,学习了。我改的是里面有一块,外面又挂了一块,加起来有2000多的容量。你这个方法不错啊。

楼主:
您的USB口改得很好,下一步我也想改。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