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新置办的一个小电池点焊机,到手拆的习惯也不好改

楼主(2025-02-10):
之前买过一款小机子,参数很厉害价格也不便宜,到手电量31%,0.1MM的镍片点不上,调档位也没用。做工较为粗矿,给退了。下面图片拆的是第二款,能用但不熟练,同一档位下,要么焊穿要么焊不住。如果焊针头改成能易拆换的更好。

楼主:
补几张图,另一款的。

网友A:
与图片不符,图片是可换针的,实物是焊板子上的

网友:
动力电池的?寿命可能是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与图片不符,图片是可换针的,实物是焊板子上的

退钱不退货。

网友:
就这么个小玩意能把0.1的镍片焊穿?感觉有点不可思议。

网友:
固定式的外出使用比较方便

网友:
这玩意,自己买了要是为了玩,使用率不高

网友:
DIY偶尔用用感觉还是可以的

网友:
到手拆是好习惯,不用改

网友:
现在的电池电焊机都做这么小巧了。

网友:
除了这套焊笔,还应该有台主机吧?一直想弄个点焊机来焊接18650,但下不去手。

网友:
谢谢分享,如果这个2200mah都能点焊18650电池,那我的启动宝2000MAH
*4应该也不再话下
准备买控制板咯

网友:
这么小巧的点焊机,外观看起来不错

网友:
一般用途还是可以的,方便。

网友:
还是是很方便的,便于携带

网友:
这玩意没大厂愿意做吗

网友:
这种估计偶尔用用可以,长时间点的话应该会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