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新手玩电子价签墨水屏方法2——点亮墨水屏

楼主(2025-02-10):
前天发帖:新手玩电子价签墨水屏方法1——拆解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97458&fromuid=1505079(出处: 数码之家),

帖子至今无人阅读,或许技术含量太低没人感兴趣吧。
既然发帖题目中有“1”就必然要发有“2”的续贴,所以无论有没有人看也总要善始善终的“续”下来。
今天说说点亮电子价签墨水屏的那些事!
流行的点屏方法不外乎以下两种方式,1.无损再生。2.脱胎换骨。其中第1种方法非高手大神而不能为之,不但需要有操控不同单片机的能力还要懂得各种无线通讯技术并且熟悉具有无线通信功能的单片机的编程应用,其实很多新手也就是在这里自觉不敌、黯然退出的,而我也在这里痛苦挣扎过,查找资料、安装编译软件、配置各种库,折腾了好久终因无法入门驾驭诸如MSP430、NRF5**这些单片机而搁置了。
而另一种比较流行的点屏方法就是我说的“脱胎换骨”法,就是仅仅利用电子价签的显示屏使用自制的驱动板来点亮、操控它。这其中有使用wifi芯片esp8266或esp32,这种模式可以还原电子价签的远程控制功能,而使用STM32等普通单片机驱动墨水屏的方法更是司空见惯的,例程资源也极为丰富,其中例程的佼佼者非“微雪”莫属,它的万能例程几乎可以点亮绝大多数的价签墨水屏。我点亮墨水屏的方法也是这种方法,因为我仅仅会使用STC单片机所以我分享的也只有使用51单片机驱动墨水屏的方法其他的就不做讨论了。
如果你的手里恰好有一个在电子价签中拆出来的并且有原始驱动板的墨水屏(除非你有屏幕的可靠资料,否则一定要有原始驱动板),想点亮它你就先查看驱动板上与屏线PIN3引脚对地连接的电阻的阻值,常见的这个电阻有两个阻值2.2Ω/0.47Ω,如果是0.47的就用UC****系列芯片的驱动例程来测试,如果是2.2的就用SSD*****系列驱动例程来测试,而究竟是某系列中的那一款芯片至于芯片就等测试点亮后再确认吧,资料和例程来源除了前面说到的微雪官网还有大显官网,其实我弄这些也只是玩玩而已能够点亮屏幕也就不深究了,所以在这里就仅简单的说说这两个系列驱动的不同吧。
通常SSD***系列芯片驱动的墨水屏很多都具有完善的局部刷新功能,在屏幕显示字符时就非常方便,虽然在屏幕的相同位置频繁刷新显示内容会积累残影,但在屏幕任意不同点显示新内容的操作是与其他类显示器屏区别不大的,其适用性更强。而UC***系列芯片驱动的黑白红三色墨水屏的局部刷新功能尚可,但对标称可以局部刷新的黑白价签而言其效果却很鸡肋,如果在同一行中逐个位置写入字符时,写入几个字符后前面写入的字符背景会逐渐变暗最后呈现出屏幕很“脏污”的背景,或许高手通过“巧妙”编程会修正这些问题但新手却真的感觉这种屏幕很难用。对于UC驱动的价签墨水屏,我最终的解决方案是利用STC单片机最新出品的AI8051U单片机的34K巨大的SRAM利用在单片机内存中更新显示、通过全屏局刷写入屏幕驱动显存的方法来实现实时刷新的,相关内容详见下篇。

网友A:
这种东西玩的人太少了,没人关注很正常。本来我也想跟风玩一下,发现限制太多,比较适合静态显示固定内容,没有应用需求,所以就放弃了。

网友:
这俺玩不了,不会编程

网友B:
需要自己编程,门槛有点高了吧

网友:
主要是这种屏不便宜,而且刷新率低。之前看过有人用来做天气闹钟,跑一段时间后满是残影。

网友C:
也想玩,用现成的程序也行吧

网友:
主要是原版电路都舍不得加个大的存储芯片,要不可以做个传统的日历牌带黄历的那种

网友:
用乐鑫的ESP8266或者32应该是最容易上手最方便的,立创开源的已经有好几个了,有时间和兴趣弄弄也是挺好的。

网友:
老王家才买的2.9寸黑白墨水屏(3.9元/个,没有老化,支持灰度),还没开始鼓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东西玩的人太少了,没人关注很正常。本来我也想跟风玩一下,发现限制太多,比较适合静态显示固定内容, ...

多谢临帖,你说的确实是很关键,所以我入坑的时候也只是想用这种屏幕做一个省电的月历牌,毕竟这东西不用电来维持显示,刷新后可以全系统休眠待机,如果每天刷新一次的话用纽扣电池足矣,我目前达到整机不刷屏休眠电流为4uA。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自己编程,门槛有点高了吧

确实需要一点点编程能力但主要是改编例程,我就是这么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想玩,用现成的程序也行吧

大家玩的很多二手电子价签屏几乎都能找到可以点亮的例程。

网友D:
时间精力不允许了,撸了10个保资2.9寸的墨水屏搁置很久很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时间精力不允许了,撸了10个保资2.9寸的墨水屏搁置很久很久了…

有的忙是好事,有时间玩了有问题的话可以过来交流。

网友:
IN3引脚对地连接的电阻的阻值,常见的这个电阻有两个阻值2.2Ω/0.47Ω,如果是0.47的就用UC****系列芯片的驱动例程来测试,如果是2.2的就用SSD*****系列驱动例程来测试。今天总算知道这个小电阻的意义了!我有还几个价签屏,最近也从老五那弄了几个,因为其电路板引出了个驱动的测试点,这很难得!但是我怎么也驱动不起来,最后吹掉了板上的mcu,也还是不行,不知道墨水屏正常工作时隔管脚的电压是多少,说有高压,可是我测试了每个管脚,无一高于电源电压3.3V。现在不知道是原来班子问题还是程序问题,期望楼主说说如何判断墨水屏的工作状况是否正常,谢谢!我没有示波器这种高大玩意。

网友E:
大佬请帮我看看,我这两个价签的电路板上,pin3所连的小电阻,一个在左,一个在右,难道屏幕排线的线序是反的?可是你看它的空脚都是在左边。(这里所说左右指的是看屏幕上的图片视角)

网友(2025-03-12):
引用 网友E:
大佬请帮我看看,我这两个价签的电路板上,pin3所连的小电阻,一个在左,一个在右,难道屏幕排线的线序是反 ...

仔细看了残留的胶,原来是右边的接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佬请帮我看看,我这两个价签的电路板上,pin3所连的小电阻,一个在左,一个在右,难道屏幕排线的线序是反 ...

我也是按照网上流行的公版接线图来弄的,你右侧图片这个引脚排列我也是第一次见,建议按照下面的图对照一下吧。另外只有在驱动成功可以执行清屏操作时才容易测升压电压,因为在屏幕闪烁时必定能测到升压数据,也可以万用表笔点主测试点后再给板子上电试试吧,我很少测引脚电压因为我觉得不闪屏就是没驱动起来其他就没意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佬请帮我看看,我这两个价签的电路板上,pin3所连的小电阻,一个在左,一个在右,难道屏幕排线的线序是反 ...

左边这个屏我前几天玩过,SSD1680驱动的例程可以刷屏,我用STC8H8K64U单片机来控制的,参考的是大连大显的GDEY0213Z98的程序,你可以去他家找找https://www.good-display.cn/,进去后点技术支持--技术资料就能翻到。虽然很多SSD1680驱动的墨水屏可以局部刷新,但这个屏局刷我没能调试出来只实现了快刷(约10s一次),如果你局刷成功了也希望能分享一下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