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大家都是用的什么摄像头?

楼主(2025-02-10):
老家摄像头坏了,想换一个,咱们论坛也有挺多卖的,有推荐的吗?性价比高的,一百元以内

网友:
我都是买的很便宜的,老家用的能加到小翼管家上的,一个50左右,买了2个加网线自带的有3个了,城里用的乔安,可能有6年多了

网友:
100以内新的没多少可选的   杂牌的效果不理想

网友:
100以内新的体验感不好,要不买二手的吧。

网友:
一直用萤石的,性价比一般,但还比较稳定

网友:
100以内买不到1080P的了,720P或许还能买到,200以内能买到2K的,萤石,TP-link,小米都可以买

网友A:
小黄鱼二手、移动联通拆机解绑那种、几十元能买到好的了。

网友:
我用的是小米。。。。

网友:
小米的,挑自营商品销量第一买的。

网友:
  小米APP稳定

  100块  云台2 黄鱼很多  ……

网友:
室内的话小米不错,还有tp口碑也不错

网友:
小米的摄像头性价比还是可以的,稳一点,杂牌不推荐

网友B:
去年年底国补买了个萤石的,100出头,效果不错。

网友:
给人家装都是海康.如果是一两个头的话,那就萤石云 小米 tplink都可以

网友:
乔安,开店到现在一直在用,就是软件不好用,手机端无法长时间观看,硬件还行,选poe省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年年底国补买了个萤石的,100出头,效果不错。

现在还有活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黄鱼二手、移动联通拆机解绑那种、几十元能买到好的了。

比如?啥牌子型号

网友:
现在还有,萤石C6C国补125

网友:
其实我也想买

网友:
小米APP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