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求助,关于主板取SATA电的问题

楼主(2025-02-10):
最近在海鲜市场买了块带cpu的主板,是长城一体机上拆下来的,打算做下载机用。ITX规格的,DC5525口供电,由于自带的固态硬盘只有64G,想外挂个机械盘存储数据,那么问题来了。

机械硬盘怎么取电,DC电源没有SATA电源接口,然后我看到主板供电口位置有个4P插头,万用表一量是和5525口连通的,于是买了个“联想专用的4P转SATA”,到货了论证才发现主板的4P只有12v,那么经过转接线以后,硬盘原来5v的线路也将会是12v,这样真的没问题吗?还是联想主板的4P是特别设计的,有一针5v输出?

拿不准主意,特来求助高人,看看是否能直接使用,不行的话就考虑从USB口取个5v来凑。

网友A:
白色座子4p是硬盘供电线,写着SATA_PWR1。不知道你怎么会怼到DC输入找硬盘供电。

网友:
那个接口不是接硬盘电源的,就是接主板电源的

网友B:
主板上有专门的硬盘供电插座,没必要在主板供电插座上想办法。

网友C:
加硬盘这个想法不好,3.5硬盘启动功率20W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白色座子4p是硬盘供电线,写着SATA_PWR1。不知道你怎么会怼到DC输入找硬盘供电。 ...

嗯嗯,看到了,主要是这种2.0的4p线贵多两块五,我以为一样的,所以想省两块五。。。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板上有专门的硬盘供电插座,没必要在主板供电插座上想办法。

嗯嗯,看到了,主要是这种2.0的线贵多两块五,我以为一样的,所以想省两块五。。。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硬盘这个想法不好,3.5硬盘启动功率20W左右。

12V4A的电源,应该可以吧?A8-7410 4G 64G

网友:
那个是电源口,别乱接!旁边不是有sata的电源口嘛,买楼上那种转接线就行了

网友:
硬盘原来5v的线路也将会是12v,这样真的没问题吗?会烧硬盘
联想的4p是特殊的 主板上找5V dcdc电源芯片飞线吧

网友D:
这里是硬盘的供电线。

网友E:
sata1旁边的插座就是sata供电插座,5V 12V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里是硬盘的供电线。

谢谢,看到了,想省钱而已,手头上只有2.54的端子,这个是2.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sata1旁边的插座就是sata供电插座,5V 12V都有。

谢谢,看到了,想省钱而已,手头上只有2.54的端子,这个是2.0的。

网友:
用母口插针做一个,做好绝缘直连白色插座

网友:
很多硬盘不插5V也能用,应该是硬盘自带有转换电路,不过尽量还是用有5V供电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F:
谢谢,看到了,想省钱而已,手头上只有2.54的端子,这个是2.0的。

主板背面焊接。或者杜邦线直接插,打热熔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板背面焊接。或者杜邦线直接插,打热熔

谢谢,我杜邦线插USB那取电了,不用打磨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