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关于铁塔电动车锂电池的一点心得

楼主(2025-02-10):
上次发了个给老丈人的电动车铅酸换铁塔锂电池的贴子,很多朋友很不明白,这里再发一贴说明一下关于铁塔磷酸铁锂电池的使用心得。说的不清楚的大家就问,这篇帖子发了可能会影响一些商家的利益,也请原谅。

首先看下图,这就是铁塔电池的保护板了,上面那块小板上有蓝牙,移动4G模块,GPS定位模块。
所谓的破解就是把这块通讯小板拆下丢弃,这样保护板就成了一块稍微智能点的普通保护板了,

通讯小板拆下的样子如下:

红圈里的小板就是带蓝牙,移动4G和GPS的通讯板了。我们可以拆下不用。没有了4G和GPS功能,铁塔公司就定位不了你的电池也锁不了你的电池。也就相当于破解了。但是大家不要想着干坏事去偷铁塔公司的电池这样搞,会犯法的。买他们淘汰的搞就行了。

然后我们准备一个电动车的72v的充电器,如下图

原来是73.7V呢,像我这样做一个输出转接头,准备给保护板通电。

再准备一个通讯用的usb转rs485,淘宝上好像是8-10元。

线是这样连接的。充电器正极接保护板最左边的那根针,负极就接右边这个公共负极。
通讯的两根线接法如下图。

再来一张可以看清楚点。

再来一张可以看清楚点

打开铁塔的这个上位机软件,此软件我也是论坛里下的。

连上了,因没有接电池啥信息也没有,但说明保护板是可以用的。

来一张全景图大家应该会连了。

网友:
感谢分享,很详细。。。。。。

网友A:
厉害了,上位机软件都能搞得到

网友:
这种不带蓝牙的看容量不太方便吧,除非外置蓝牙或者用功率计,还是买那种带蓝牙的板子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了,上位机软件都能搞得到

这个论坛里有啊。我就在此论坛里下的。你也可以下。

网友:
拆下来的蓝牙板子还有其他用途

网友B:
看后续使用效果吧、这种多数是换电站淘汰出来的、捡到宝的几率有点低、很多是用上几个月电池就挂了。

网友:
小偷又学会了一项技能,铁塔电池的秘密被你破解

网友:
被外卖小哥锻炼很久的电池 估计跑不了多远

网友:
你的电池在哪里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后续使用效果吧、这种多数是换电站淘汰出来的、捡到宝的几率有点低、很多是用上几个月电池就挂了。 ...

你说的对呢。捡漏靠运气。运气不好买到鼓包的就亏了。

网友C:
撸主这本子好像有年头了...

二○二五年二月十日

网友D:
既然小扳上有蓝牙模块,可否保留小扳,只拆下4G通讯模块,或者破坏4G通信线路,GpS定位可以不管,毕竟没有4G定位也就没有意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撸主这本子好像有年头了...

十多年了呢。修理专用。刷机,量产。开卡都用它。很皮实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既然小扳上有蓝牙模块,可否保留小扳,只拆下4G通讯模块,或者破坏4G通信线路,GpS定位可以不管,毕竟没有4 ...

这个我倒是没有试过。4g好像只消把小板上那个sim卡芯片吹下来就可以了。

网友E:
图中的铁塔保护板用V1.5.68上位机软件能连接上?我看你发的图片状态是未连接,同样的保护板我后来是用V2.35版的上位机软件才能连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图中的铁塔保护板用V1.5.68上位机软件能连接上?我看你发的图片状态是未连接,同样的保护板我后来是用V2.35 ...

你是对的。是我大意了。是要2.35版的才连得上。连上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对的。是我大意了。是要2.35版的才连得上。连上是这样的。

过年前才拆了一块别人捡的铁塔电池,没输出电压,开始以为是被锁了,后来才发现是电芯低压保护了,充电后就有输出了,保护板早就被上任主人解锁了,里面磷酸铁锂电芯电压的一致性是真的好

网友:
关键淘汰的铁塔电池都用不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