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龙威LWDQGS APS-1501电源拆解,有只小可爱

楼主(2025-02-10):
这个怎么来的也不记得了,平时用来给飞利浦剃须刀充电和给小解码器供电的,第一次拆

aps-1501,是不是可以认为是15v1a?为何这样问,一会你就知道了

背面的散热器,做得很稳重可靠的感觉

这个是意法半导体(ST)的MJ2955功率晶体管,产地为马来西亚。MJ2955是一款PNP型功率晶体管,常用于音频功率放大等电路。

MJ2955功率晶体管主要参数如下:

• 极性:PNP 。

• 集电极 - 发射极电压(VCEO):60V 。

• 集电极 - 基极电压(VCBO):100V 。

• 发射极 - 基极电压(VEBO):5V 。

• 连续集电极电流(IC):15A 。

• 峰值集电极电流:30A 。

• 集电极耗散功率:150W 。

• 直流电流增益(hFE):15 - 75(在IC = 4A,VCE = 4V时) 。

• 结温范围:-55℃ - 150℃ 。

这个是保险管

插头,做工一般

底部

机内

开关

调整电位器

三极管脚

工频变压器,没有铭牌

主板背面

四只整小型流管

输出电容35v2200uf

lm723cn  这个是150ma LDO,但是这玩意,真能做到1a?需要分析一下电路才知道

LM723CN芯片主要参数如下:

• 封装:DIP - 14(双列直插式封装,14引脚)。

• 输入电压范围:3V至40V 。

• 输出电压范围:2V至37V 。

• 输出电流:最大150mA 。

• 温度系数:典型值100ppm/℃ 。

• 输出噪声:低于0.003%的峰 - 峰值 。

• 工作温度范围:0℃至70℃ 。

• 静态电流:4mA 。

表头

背面的散热片,上面有小可爱的家,来,大家一起看看这只小可爱

最后轻轻轻装回去,也没打它

网友:
蜘蛛就是知足,放生吧

网友:
铁板还挺厚的啊

网友:
太无良了,居然端了人家的老窝

网友:
电源里还有蜘蛛,看着不 错

网友:
原来是这种小可爱啊,脚有点多了

网友:
有个BUG啊...

二○二五年二月十日

网友A:
蜘蛛吐的那个丝是导电的,不要问我怎么知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蜘蛛吐的那个丝是导电的,不要问我怎么知道的

那一定是事故了,不是故事

网友:
蜘蛛居然安家了,哈哈

网友:
小可爱给电源带来了生机和活力

网友B:
盘丝洞啊 啊啊 啊

网友:
你那个硬币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盘丝洞啊 啊啊 啊

家里环境就这样,还有更大的,不想去动它了,懒得理它

网友:
这变压器够迷你,长时间满载使用够呛

网友:
都用上LM723了,稳压性能应该还是可以的,电流1A应该没问题,2955可不止1A电流

网友:
电压,电流小了点,没多大的用处?

网友:
老货,外壳厚实,内部联线有点乱,但用料实在

网友:
换个大变压器,升级到30V5A

网友:
15v1a,应该是维修手机用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