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这个三丰卡尺有点怪

楼主(2025-02-10):
最近迷上了卡尺。在朋友那里买了把三丰卡尺。发现跟网上卖的不一样.一开机就显示166.28数字.

楼主:
最后那张图是网上下载的,我的那个卡尺跟现在售卖的不一样,不知道原因.

网友A:
绝对值卡尺,这个是基准点设置问题。你用牙签按住origin几秒,注意不是zero,重设基准位后。再开关机就没这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绝对值卡尺,这个是基准点设置问题。你用牙签按住origin几秒,注意不是zero,重设基准位后。再开关机就没这 ...

感谢,试试看看

网友B:
我也忍不住的买了几把绿林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后那张图是网上下载的,我的那个卡尺跟现在售卖的不一样,不知道原因.

有可能是假货,也有可能是以前的版本,你把电池仓拍个照片看看。我的三丰和最后一张图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忍不住的买了几把绿林的

绿林的质量行吗?我最近在供应商那用过桂量的还不错,百元左右。你那是不是应该买ip67的卡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忍不住的买了几把绿林的

绿林的,多钱?

网友:
绿林超大屏幕

网友:
席梦思床垫不错

网友:
这个爱好,有点烧钱。

网友C:
应该是山寨版的,没有三丰的英文标。有些即使有三丰标,也是假的,还是要看细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假货,也有可能是以前的版本,你把电池仓拍个照片看看。我的三丰和最后一张图一样。 ...

168元,237元,300元,买了3把,对应150毫米,200毫米,300毫米。买了几年了,质量可以,超级省电,我喜欢这个,我这个不防水,其时一年用不了10次

网友:
不贵,就那个300毫米的贵点,当时没抢上大红包,抢上的话应该是288左右,原价355,150的便宜,你一条烟用不完

网友:
绿林屏幕超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68元,237元,300元,买了3把,对应150毫米,200毫米,300毫米。买了几年了,质量可以,超级省电,我喜欢 ...

这价不便宜,绿林应该不是自己做量具的,估计是贴牌怎么还这么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山寨版的,没有三丰的英文标。有些即使有三丰标,也是假的,还是要看细节 ...

不一定,标有可能被胶带盖上了,这把尺从尾部看还真不一定是假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价不便宜,绿林应该不是自己做量具的,估计是贴牌怎么还这么贵。

我买了别的不怎么样,垃圾给别人了,绿林见过做工最牛B的了,忍不住直接来了三把,但是那个绿光测距仪做工不怎么样,这个做工很好,喜欢下手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买了别的不怎么样,垃圾给别人了,绿林见过做工最牛B的了,忍不住直接来了三把,但是那个绿光测距仪做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