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垃圾堆捡个坏的体重秤

楼主(2025-02-10):
路过附近的垃圾堆,看到个体重秤,外观不错,看看周围没人,捡回家拆了发帖混点家元

没有任何反应,开拆

找到原因了,固定充电口的地方,塑料断了,充电口缩进体重秤里,无法充电,电池用光,体重秤就报废了,原主人只能扔了

把充电口放到正确位置,直接用热熔胶固定充电小板

修好了,站上去试试,我靠,过年重了好几斤

网友A:
垃圾佬标配:四周无人,伸出小手,光速来回,摄像头都拍不清楚然后东西就到手了

网友:
不错,超过86,而且是公斤。

网友:
引用 网友A:
垃圾佬标配:四周无人,伸出小手,光速来回,摄像头都拍不清楚然后东西就到手了 ...

我都赶快找个口罩带上,我不尴尬就行。。。。

网友B:
年前我在楼下还捡了个戴森V8,带吸头延长管电池,当时按不转,回来充会电,一按正常,可惜没看到充电器,估计它要有充电器也不能扔,可能正是因为无法充电,发现不转,以为坏了。。。

网友C:
没改TYPEC,差评...

二○二五年二月十日

网友:
都是小问题,修好就赚了

网友:
修修还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改TYPEC,差评...

没改3.5,差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年前我在楼下还捡了个戴森V8,带吸头延长管电池,当时按不转,回来充会电,一按正常,可惜没看到充电器,估 ...

速速回去原点再蹲几天!!

网友:
这种安卓口的充电线越来越少了
楼主多高哦,86有点恐怖

网友:
不错,变废为宝了,自嗨一把

网友E:
我家所在的小区很难有捡到这种有用的东西,每天从天还没亮开始一直到晚上12点那些收集废品的大爷大娘们就开始连续轮番作业了,小区住户丢弃的废品不出10分钟就会这些大爷大娘完成分拣,有用的东西都被拿走了,除非是看到别人丢才有捡漏的机会

网友:
小区很重要

这边都是垃圾分类

网友F:
会的不难,难的不会;我一般都不会捡了,因为不会修啊;还一个就是,怕别人以为我是捡垃圾的呢,脸面重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速速回去原点再蹲几天!!

捡东西这事属于可遇不可求。。。。一切随缘,莫强求。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家所在的小区很难有捡到这种有用的东西,每天从天还没亮开始一直到晚上12点那些收集废品的大爷大娘们就开 ...

我这里是封闭小区,外人不让进,小区通共5个楼,保安基本都认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会的不难,难的不会;我一般都不会捡了,因为不会修啊;还一个就是,怕别人以为我是捡垃圾的呢,脸面重要啊 ...

可不,那天捡V8就尴尬了下,别人打电话喊我喝酒,车在小区门口等,我穿衣服就下去,走在垃圾箱就看到了,结果对面遇到楼上邻居,我也不好直接下手,只能马上假装找东西,他们一过我就拎起就走,还不敢回家,那样不就和邻居又遇上了,只好在外面转一圈,结果回来在电梯㗊还是让人看到了,我只能尴尬一声不吭的跑上楼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年前我在楼下还捡了个戴森V8,带吸头延长管电池,当时按不转,回来充会电,一按正常,可惜没看到充电器,估 ...

戴森V8,带吸头延长管电池

就是普通的锂电池?

网友:
前几年也捡过一台,同样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