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水星MIPC432PW-2.8

楼主(2025-02-10):
年前淘宝买了一个,试用中就挂了,退掉了,不信斜,年后换了一家重新买一个,我觉得和某大品牌的比就是外壳是朔料,散热片没有,某大品牌是金属外壳加巨大的散热片。散热差我就加强散热,虽然还是比不上大品牌,但较原先要好很多吧,还补了个输入滤波电容47uf,这也被厂家省了。最后2张APP截图,一张白天,一张夜视,马马虎虎。等试用久点再来评论,主要是看夏天会不会当机!

网友A:
不是,哥们,一个家用摄像头能有多热?散热夸张了

网友:
还以为铜箔是自带的,原来是LZ贴的....没必要吧,加个散热片就行了

网友:
宕...

二○二五年二月十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哥们,一个家用摄像头能有多热?散热夸张了

一点也不夸张,第一个挂了,估计就是散热导致。加不加散热片差别非常大

网友B:
加装散热片,实在不行再加风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装散热片,实在不行再加风扇。

风扇影响拾音功能

网友C:
楼主贴箔的手艺不错,但是总觉得还不如外壳上打孔来的效果好,如果是散热问题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贴箔的手艺不错,但是总觉得还不如外壳上打孔来的效果好,如果是散热问题的话 ...

其实是打了5个孔,仔细看应该能看出~

网友:
我买了一个这牌子的室外头,300W像素,多多只要40块钱,
效果当然不如大几百的海康,但是这价格,能用一年我就得说他不错。

网友:
手艺不错啊,只不过也太夸张了吧。

网友:
这个摄像头白天1.9W晚上开夜视2.3W,功耗很低,很不错

网友:
楼主这手艺可以出徒了

网友(2025-07-19):
这款我用过2个,的确有点发热,我也给主控贴了散热片,但是没有楼主这么夸张。这款性价比还是蛮不错的,毕竟价格便宜。成像效果也是相当不错的

网友:
楼主动足脑筋了

网友:
摄像头应该产不了多少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