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有没有朋友分析过TPP1000/0500示波器探头

楼主(2025-02-10):
有没有大神分析过TPP1000/0500示波器探头,这个能不能用在TDS3052示波器上面? 有没有可能仿制或者改造出来?多谢各位

网友:
期待楼主自制成功。
买不起原厂的,可以买国产仿制的P6500,便宜很多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626904091318

网友:
仿成一模一样的是造假。
国产500M无源探头质量没啥问题。价格便宜,这玩意儿是通用的

网友:
探头难道不是和万用表表笔一样通用的吗?

网友:
TPP1000/0500示波器探头只有在MSO/DPO4000B 和MSO/DPO5000 系列示波器上才能体现出价值,TDS3052上使用一般探头足以。

这种无源电压探头高达1 GHz 的模拟带宽及<3.9 pF 的电容负荷、内置AC 补偿功能的相关元器件都是定制的,代工厂也不对外出售,所以现在基本上使用的是LEC的,通用较多的日系探头,例如建武、横河等。

网友:
TPP1000/0500有一个独有的特点是输入电容非常低,<3.9pF,DPO5000系列示波器的标配探头
当时大致看了一圈,泰克、安捷伦、力科三大品牌别的型号无源探头通常输入电容有8pF或更大

不过TPP1000/0500用的是TekVPI探头接口,只能用于MSO/DPO2000~5000示波器
而TDS3054是TekProbe探头接口,无法使用TPP1000/0500探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