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TPA3116芯片的Breeze Audio迷你数字功放拆解

楼主(2025-02-10):
这个小功放,比烟盒大点,是同小区一个开车的阿叔送给我玩的,就试过一次

非常小,外接电源的,接口是5525,我用12v正常用,电流非常小

里面东西也非常少

螺丝不错,不锈钢的

蓝牙天线不算非常好

主板集成度非常高

这个是来自杰理的蓝牙,天线直接焊到小板天线上,操作真牛

电源接口旁边的滤波电容35v1000uf

切换用的继电器

输出电感

散热器,非常小

给芯片工作用的7805稳压芯片,看样子像是假的,二手的绝对了

TPA3116D2,有些厂家拿这玩意做出上千元的功放,良心没有的时候,能赚更多的钱

TPA31xxD2 系列是高效的立体声数字放大器功率级,用于在单声道模式下驱动高达 100W/2Ω 的扬声器。TPA3130D2 的效率非常高,可在单层 PCB 上提供 2 × 15W 的功率,且无需外部散热器。TPA3118D2 甚至可以在不使用外部散热器的情况下在双层 PCB 上提供 2 × 30W/8Ω 的功率。如果需要更高的功率,可以选用 TPA3116D2,这款器件在其顶层 PowerPAD 上连接一个小型散热器后可提供 2 × 50W/4Ω 的功率。这三款器件的大小相同,这样一来,使用单个 PCB 即可满足不同功率级的需求。

TPA31xxD2 高级振荡器/PLL 电路采用了一个多开关频率选项来抑制 AM 干扰;搭配选择使用主从选项时,还可使多个器件实现同步。

TPA31xxD2 器件具有短路保护和热保护以及过压、欠压和直流保护,可全面防止出现故障。在过载情况下,器件会将故障情况反馈给处理器,从而避免自身遭到损坏。
• 支持多个输出配置
• 21V 电压、4Ω BTL 负载条件下的功率为 2 × 50W (TPA3116D2)
• 24V 电压、8Ω BTL 负载条件下的功率为 2 × 30W (TPA3118D2)
• 15V 电压、8Ω BTL 负载条件下的功率为 2 × 15W (TPA3130D2)

主板上面写着tda3116,会不会是设计师打错字了呢?
这里有个版本号

3116这个功放卖得非常多,由于非常小的设计,对电源要求低,可以做成各样的

这就是一张台式电脑内置功放板,直接用电脑电源来供电,插到pci拉的功放板,这玩意,海鲜市场有些卖得还不便宜,用料还是过得去的,但是 这玩意上三位数就没意思了,我这张是一位群友让我帮测试一下,然后送给我玩了。

网友A:
天线干什么用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天线干什么用的呢?

这是带蓝牙的!

网友:
给蓝牙还不如给usb或者光纤

网友:
这版子不错,很有创意

网友:
这功放做的越来越小巧。

网友:
小功放玩玩还可以,元器件够用就行

网友B:
蓝牙是立体声接收吗?电源滤波电解电容看着好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蓝牙是立体声接收吗?电源滤波电解电容看着好假!

这个我没试过,不过立体声蓝牙也不是什么难事,应该是立体声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我没试过,不过立体声蓝牙也不是什么难事,应该是立体声的

直接原理图出来,JLC走起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原理图出来,JLC走起

你去看看,好像有开源的,直接拿不香吗?

网友D:
很小巧的盒子

楼主可以改成USB 5V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小巧的盒子

楼主可以改成USB 5V供电

5v它不工作呀,不响,我试过最低是9v

网友:
引用 楼主:
5v它不工作呀,不响,我试过最低是9v

跳过7805试试

楼主:
这个功放芯片,没说5v能工作

网友:
数字功放的优点,就是在这些地方体现出来了,省电,低温,功率大。

网友:
这种只有功率而牺牲掉音质了

网友:
确实很小巧,感觉不错。

网友E:
作为数字功放,这款用料还不错,但音质应该也不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作为数字功放,这款用料还不错,但音质应该也不啥地

对对对,音质一般,用电池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