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这个量度LQ1060S电池内阻仪咋样?

楼主(2025-02-10):
这个才100块钱!比TS457贵不了多少!457一套折腾下来应该也差不多了吧

网友:
好像说这个不行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才100块钱!比TS457贵不了多少!457一套折腾下来应该也差不多了吧

这个内阻仪至少是1KHz交流正弦压降法,5mΩ--30Ω内有效值可信度在3.5位。

网友B:
80多买了RC3563回来没有实际用过,这吃灰货太不值得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80多买了RC3563回来没有实际用过,这吃灰货太不值得了...

RC3563与量度LQ1060S没多大区别吧

网友:
稳定性不及 YR1035+,还是直上 YR1035+ 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RC3563与量度LQ1060S没多大区别吧

很久之前曾经问过貌似RC3563与量度LQ1060S就是RS232数据接口的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内阻仪至少是1KHz交流正弦压降法,5mΩ--30Ω内有效值可信度在3.5位。

意思这个还比不了TS457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意思这个还比不了TS457吗?

不至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