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个创维机顶盒,刷机不成功的问题在哪里?

楼主(2025-02-10):
昨天拆了个创维移动版机顶盒,想刷成通用的,也下载了相应的刷机包,就是刷不成功,刷机页面提示怎么都无法连接上机顶盒IP,更别说后面刷机过程了。完全按刷机步骤来的,比如保证电脑和机顶盒连同一个路由设置静态IP等等,唯一不同的是我的优盘不是8G的,只有1、2、16、32G,理论上32以下2.0的都行,但我想这并不是关键,因为根本没找到机顶盒IP。曾经刷过三四台类似盒子,没遇到过类似问题,大家来分析下。顺便问下,这根飞线是干嘛用的?

网友:
我只知道是天线馈线

网友:
把WIFI天线引到板边合适的位置,用馈线比直接在板上布线要好,要方便。

楼主:
主芯片为国科6323芯片。。。

网友:
“飞线”应该是同轴屏蔽线,给蓝牙和wifi传输信号的。

网友A:
不试试卡刷或者线刷?

网友B:
怕不是这主控芯片只有开机状态才能联网

网友C:
用线刷吧,卡刷很难刷成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试试卡刷或者线刷?

我说的就是卡刷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怕不是这主控芯片只有开机状态才能联网

就是开机状态呀,不开机咋刷机?看着IP地址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线刷吧,卡刷很难刷成功的。

我前面一直用的卡刷,都成功多次了,再找下线刷包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开机状态呀,不开机咋刷机?看着IP地址刷的

是不是刷机端口没打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说的就是卡刷呀

你确定是卡刷?

网友:
机顶盒的ADB没有打开吧

网友:
goke主控好像不太好刷

网友:
现在盒子都附加些防刷的弯弯绕,只能各种刷法都试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前面一直用的卡刷,都成功多次了,再找下线刷包吧

卡刷必需版本兼容,线刷可以强制刷

网友:
一般都是短接强刷。

网友:
一般都是短接线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