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修复微软 SURFACE 磁吸键盘(软排线完全断开)

楼主(2025-02-10):
我的SURFACE 是3PRO,版本的。键盘是闲鱼上收来的,28包邮,而且还不是我这个型号的。也不知道是哪个型号的。键盘的尺寸比屏幕小了一圈。本来想着如果修不了,也不用亏那么多,(功能好的要100+)。今早上班,收到键盘,发现FPC软排线从折叠的位置完全断开了。好在两边都还有一小截,可以刮开阻焊层,在FPC上焊线。于是从公司的废料堆里找出来一根FPC软排线。抽出中间的铜皮。把键盘的6根线修复。但这种修复方法只能用来试键盘功能。不能长期用。因为焊点离折叠处太近。这铜皮不够软。折不了几次就坏了。还得另外想办法。先这样试一下功能吧。。

这是收到货的样子。有明显使用痕迹,好在包的皮没怎么破损。

排线的位置,排线是藏在皮下面的。没拆开是很难看到的。只能从边边看到一点点。磁吸条也很容易拆。用一字螺丝刀从铝合金条和塑料条之间插进去,轻轻用力转动螺丝刀,就可以撬开了。它们是用销针扣紧的。

撬开后的排线位置。一共6根,全断了。。

排线断开处特写。

排线断开处特写。

用这种软排线,抽其中一根出来

抽一根出来,切成合适的长度。

这是修补好的样子。因为平时用的时候是要折叠的,这种修补方法不能长期用。折叠次数一多,修补的线肯定还会断的。。

经过测试,所有的按键都能用的。。线路上算是修补好了,但不耐用啊。

计划按下面这种方式再修补一次。用耳机里的漆包线,像下图那样,焊好后,用UV胶固定。线留长一点,弯到其他地方。。

UV胶已经买了。等胶好了再修补一次。

网友A:
手艺不错,这么细都能焊...

二○二五年二月十日

网友:
我的苏菲婆也是键盘失灵了好久了,懒得研究吃灰中。

网友:
估计是2或1的键盘吧。

网友B:
这种工艺,天生就有这个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艺不错,这么细都能焊...

这个算大的,软排线的距离至少有2.54MM那么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工艺,天生就有这个问题吧

开合的次数多的话,断的可能性应该不低。

网友:
焊接好后,用704胶封装起来,应该比较耐用。

网友:
赶脚就是设计问题

网友:
感觉用多股铜线飞线就行

网友:
怎么感觉像故意的,计划性报废?

网友:
楼主好手艺,这种排线断了让人非常头疼,,

楼主:
像主楼这样修复的,昨天晚上开合不到10次,就已经出现断开了。。还得用耳机线里的漆包线来重新修复。。

网友:
恭喜修复成功

网友C:
这是RT,1,1pro,2,2Pro的键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RT,1,1pro,2,2Pro的键盘

那6PIN的接口应该是通用的。。你知道脚位的定义吗?

网友:
这种排线,天生就有这个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