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报废的小米智能插座(NDZ-07-GA)改有线电视机顶盒联动插座(补图)

楼主(2025-02-10):
属于去年的的 DIY 了。 为啥现在发呢。。 一个字: 懒

言归正传,这个小米智能插座因为升级报废(详见早期帖子: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42165-1-1.html)。

拆完就闲置了。当时就有想法,想办法让他复活吧 当时的想法是换个模块,因为懒,研究了线路,就这样了。

一段时间后,突然发现家里的歌华机顶盒关机后居然也能HDMI输出 。见下图。

一查功率,我的妈呀,待机和开机基本上没有啥区别。 幸好后面有个硬件开关。可以直接断电。
但是刚关掉第二天,夫人就火急火了的嚷嚷:机器坏了,启动不了。。 -bbbb-

得,联动吧,开电视就开机顶盒,关电视就关(断电)机顶盒。 方便实惠。而且还能方便懒人。。。。
研究一番。 买网上的主从联动插座貌似取样电流? 够繁琐。
测试发现, 电视机自带的USB口自电视机开机就有电,在遥控器关机后没有电。。

这就有了思路:

遥控启动电视机-》电视机USB信号输出-》用电视机USB信号做触发信号带动5V继电器-》机顶盒通电。。
遥控关闭电视机-》电视机USB失电-》5V继电器断电-》机顶盒断电
圆满闭环。

---------------------------------------------

开始的想法是拆机顶盒,把 5V继电器装到盒子的电源位。 翻元件的的翻到 闲置的这个。。。

额。此插座自带 USB, 自有 5V 继电器, 去掉智能模块,简单改改,不就是现有的成品呗。 还外观不错,不拆机顶盒。。。。

说干就干。

首先, 这个板子的原 5V 电源来自自带的 220V /5V 开关电源。 拆掉!
高温焊锡。。。 加普通焊锡堆了半天, 拆掉了变压器和2个电容。。。 其他元件就算了,不拆了。
反正变压器一拆,就彻底分开了

其次: 原来的 USB 是受控的。 我们直接 USB VCC 脚 和 5V OK线焊接。

找了2个破USB鼠标,拆线,对接,搞了一对双口USB公头。 一头上充电宝,一头插上这个板子,上外用表,嗯嗯, 5V有了。

再次,搞定联动。
直接把原来的智能模块信号输出和5V链接。 其实就是这两点(图中黄色框内)焊锡点一下。 继续测试。 插入外接5V。 咔嚓,清脆的继电器闭合声。

上万用表。没错。完事了。 重新焊接一下5V线,减少飞线长度。

装回去。

先随便找了荷载(一个相位测试器 )。 继续充电宝测试。。。 插拔充电宝。 完美。

OK。 归位。。。 服役。
开电视-》机顶盒启动。 关电视-》机顶盒断电。。。

至于机顶盒强行断电而不是关机会不会对机顶盒寿命带来影响? who care 。。

楼主:
占位编辑中。。。
手机图片有缺失,晚上回家找找当时的图床。

---
顶楼已经补充完缺失的图片。。。。

网友A:
把电视机和机顶盒的电源都插到一个带开关的接线板不就行了,我就是这么干的
还有不知道你这个5V输出的电流有多大,最少用1A的吧,别太小了

网友B:
有比这个更简单的,红包整个5v的继电器模块,植入插排里,电视用墙插,其它用插排,usb5v控制开断。电脑控制显示器和音箱,电视控制运营商机顶盒、网络机顶盒、有线电视机顶盒,既环保也节约,唯一的问题是有些机顶盒不是上电就开,要按电源键。以前想用机顶盒控制电视电源,也是电视得进工程模式改上电开机蛮麻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电视机和机顶盒的电源都插到一个带开关的接线板不就行了,我就是这么干的
还有不知道你这个5V输出的电流 ...

有硬开关。但是。。。 家里的不愿意用。 两个遥控器点来点去。 人一不在。就打电话说坏了(其实是断电了)

---
5V输入现在改后变成 是 5V 输入了。  电流很小。 因为小米用的 5V 的继电器,刚好合适。 测试电流估计不足 100mA 即可完成吸合。

网友:
楼上正解。
我也是这么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比这个更简单的,红包整个5v的继电器模块,植入插排里,电视用墙插,其它用插排,usb5v控制开断。电脑控 ...

的确是一样的。 我原来也是想这么干,也有现成的 模块。

难道这个不是一个现成的 5V继电器吗。 一摸一样。只是看上去要漂亮点。哈哈哈哈

网友B:
引用 楼主:
的确是一样的。 我原来也是想这么干,也有现成的 模块。

难道这个不是一个现成的 5V继电器吗。 一摸一样 ...

确实。。。家里3-5个二代的粗粮16年左右的,现在全部不能联网了,只能按下开关用,懒得折腾了。还有同期血压计也不行了,就飞利浦的灯还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实。。。家里3-5个二代的粗粮16年左右的,现在全部不能联网了,只能按下开关用,懒得折腾了。还有同期 ...

我全套粗粮。。 包括电视。。。
目前就这个插座,当时买了3个。升级后全部报废。但是其他设备还都好。。。
----
家里的2代现在用作鱼缸潜水泵遥控。哈哈。

网友C:
论坛混的=什么都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论坛混的=什么都有用

属于家里深恶痛绝的废物收集爱好者

网友:
联动一个孔?

楼主:
是的。
本身就是一个智能插座(只有一位), 只是USB输出改成 USB输入联动了。 所以智能联动本身(一位)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全套粗粮。。 包括电视。。。
目前就这个插座,当时买了3个。升级后全部报废。但是其他设备还都好。。 ...

跟我学,换板子复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跟我学,换板子复活吧

想过。但是一代和基础版的尺寸和脚定义都一样。 这么小的环境下,飞线太危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电视机和机顶盒的电源都插到一个带开关的接线板不就行了,我就是这么干的
还有不知道你这个5V输出的电流 ...

我也是这样直接接到有开关的排插,有硬开关安全,放心。

网友:
折腾不止,玩的开心

网友:
我是在电视的usb上插了一根5v升12v的线,给斐讯N1供电,电视开机N1就开,关机N1就关,用了6年了

网友:
机顶盒强行断电,没事吧。机顶盒和电视这样用几年了

网友:
我是淘宝的5V继电器模块,装在插排里面,不过要占用一定的空间,浪费一个插孔的位置。也是用电视机USB启动5V继电器,已经这用了快十年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