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HP-2570P求主板电阻阻值

楼主(2025-02-10):
笔记本型号:惠普2570P

需求:下图所示红圈处电阻丢失,想求一个阻值以作维修。
测试方法:按经验应该可以在线测量,断点两端测过阻值无穷大。两端与地都没有直连,所以“应该不是”电容。“  我猜是电阻 “,猜的,纯猜的。
位置:主板正面,键盘下方。BIOS电池附近。

其它说明:这个笔记本是咸鱼买的,到手不开机无反应。后来发现这个调整风道的海绵就是个设计缺陷。烂掉了会腐蚀主板元器件。夏天还会吸潮。太二波一了。同款笔记本坏掉的,建议处理干净海绵后看看是不是就正常了。

楼主:
已经去咸鱼买主板了,这个问题非解决不可了。

网友:
这个是电容

网友A:
我看了一下,别的主板图,好像是一样电容,如果是电容应该影响不大

网友:
看不清楚呀!有一边铜箔都腐蚀掉了。

网友B:
找了好久,没找到。倒是找到下面这个: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806265&page=5
第49楼。楼主可以试一下是否是键盘问题导致不开机,而解决方法也在这第49楼,简直是一条龙服务

网友:
果然是定时损坏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了好久,没找到。倒是找到下面这个: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806265&page=5
第49楼。楼主可 ...

可以用,除了硬盘3D保护功能打不上驱动其它都正常。键盘是坏的。我在买这个笔记本之前就在网上看到了键盘坏的案例,到手就检查了键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了一下,别的主板图,好像是一样电容,如果是电容应该影响不大

空载测电压,左上是19.47V左右,右下3.34V左右。均为直流。几乎测不出交流电。
目前硬盘3D保护功能的驱动打不上,叹号。其他功能暂无异常。我怕长久用有什么隐患,所以来求教。

网友C:
这么小小的也能发现真仔细

网友D:
看图片感觉是覆铜板的铜箔 连线 脱落,

网友E:
同款笔记本,去年因为不开机刚修过一次,是因为风扇四周海绵胶带下边的电容击穿了,规格25V10uf,当时自己买了好多电容,最后选用了三星的0805 106k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小小的也能发现真仔细

咸鱼100收的,通电电源键灯亮不开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图片感觉是覆铜板的铜箔 连线 脱落,

有东西来着,可惜太黑了,我以为是海绵渣子扔了。心想着回头补个电容吧。因为大部分功能都正常。心想着估计是对地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同款笔记本,去年因为不开机刚修过一次,是因为风扇四周海绵胶带下边的电容击穿了,规格25V10uf,当时自己 ...

真是,这设计画蛇添足了属于是。

网友F: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找块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找块一样的

去咸鱼买了,在路上呢。目前又发现新问题,就是玩植物大战僵尸会卡。这游戏一代i5都不卡的。看来不解决不行了。

网友:
都是高手了,这100块还是可以

网友:
我测试了一下 可能是0欧姆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