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自己动手给长安跨越新豹T3更换火花塞。

楼主(2025-02-10):
69000KM,上次检查了一下火花塞,
感觉还可以,过年没事干,就把它换了吧

长安跨越使用的是东风小康的DK15机器,
没啥优点,主打一个便宜。

拆装也很简单,10mm的套筒扳手就能搞定。
安装火花塞没有扭力扳手,我是安装到位后,再稍稍用力紧1\5圈就ok,
千万不能太紧,以免干断火花塞。

原车用的就是火炬普通的镍合金火花塞,
价格便宜40元4个包邮,还送火花塞扳手。

新旧对比,中心电极烧短了点,其他方面还ok。

换下来的4个火花塞,燃烧状态不错。

网友:
是不是不换也行?

二○二五年二月十日

网友:
看起来是该换了,头都黑了

楼主:
这玩意等坏了再换,就得大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玩意等坏了再换,就得大修。

你这几个看起来也还好啊...

二○二五年二月十日

网友:
定期更换火花塞是成本最低的保养和维修工作,能用最低的成本来保证汽车的低油耗和低维修量,能保证发动机的最佳工作状态;而且,火花塞要是出了问题就是大问题了,电极烧短了最多是燃烧状况不好,电极断了就要大修发动机了。

网友:
谢谢分享,感觉还能坚持一阵子,换了也好,换完没心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玩意等坏了再换,就得大修。

火花塞坏了,大修啥?

网友:
买一套塞尺,外加火花塞调节工具用到10万公里不是事,镍合金的随便调间距

网友:
  直接 NGK铱金  感觉明显 ……

网友:
没看到中心电极烧短了哈。

网友:
看这个拆下来的火花塞状态,起码还可以跑3万公里,不过换下来别扔了,留着备用也行。

网友:
原车看着状态挺好,换了安心

网友:
中心电极没烧短,新旧对比,间隙都一致

网友:
是新旧火花塞电极长度本来就不一样,不是短了

网友:
我也自己换了一套电装的长效火花塞,效果明显没有顿挫感了。

网友:
原车用的就是火炬普通的镍合金火花塞,
价格便宜40元4个包邮,还送火花塞扳手。----这个价格也太便宜了,颠覆了我对火花塞价格的印象,不是要3-4百?

网友:
看着还不错,没必要急着换,能用就用着,原车的火花塞要比市场上买的火花塞好一些。

网友:
年前在一个比较熟悉的修理厂换了4个火花塞,70元一个。。。。。。。

网友:
感觉还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