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iqoo NEO6SE重度使用950天,更换下来的电池还有多少容量?

楼主(2025-02-10):
小兔子的iQoo NEO6SE,使用950天后,续航尿崩,
健康度显示低于60%。

去官方售后129换了块原装电池,旧电池拆开看看。
包装还不错,外面纸盒,里面硬封塑料。

VIVO好像特别中意ATL的电芯,拆过好多手机使用的都是ATL的电芯。
支持最高80w(20v4A)充电,所以使用的是2块电池串联方案

保护板灌胶做防水处理。

芯片特写。

机器点焊非常工艺不错。

测量了一下电芯内阻40多欧了,

网友:
一百多原厂电池不错啊

小兔子啥意思

网友:
不错啊,它没有怀孕。

网友:
3年不到,差点意思

网友:
100多官方换电池,挺划算的啊

网友:
原装的才128,不错

网友:
我觉得iqoo手机还是不错的,我正在用neo5se

网友:
2块电池串联,有点特别。

网友:
两块电池串联,内阻40多欧,这……

网友:
已经很不错了

网友:
不错了,我的小米11用了2年零3个月,大概820天吧,用测电池的APP测容量只剩38%。
绝大部分时候是慢充,只是偶尔快充,去年10月去旅游,为了让电池电量足一点把设置里的智能电池保护改成了常规充电,结果第二天一打开相机手机就重启,不开相机也只能待机半天,回来测电池就只剩38%了

网友:
两块串联内阻89m欧。

网友:
40多毫欧,不是40多欧

网友A:
你们是用什么软件测电池的?怎么判断应该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们是用什么软件测电池的?怎么判断应该换了?

系统自带有电池健康度,我这个用了620天的,健康度89%。

网友:
电池才使用950天寿命有点少

网友:
官方售后换电池,129真是良心价格了

网友:
涨知识了,手机还有两块电芯串连用的

网友:
这价格良心,水果官方换电池贵得离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