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花了大半天的时间做了一个开关电源检修仪器

楼主(2025-02-10):
花了大半天的时间做了一个开关电源检修仪器,看看做的怎么样?
之前做了一个和这样差不多的,春节时在闲鱼上给卖掉了,40元包邮,没有这个检修仪器,维修时感觉少了件趁手的工具。
这不又抓紧时间做了一个。
外壳还是用的电动车充电器的外壳,塑料好开孔,保险,开关,插座,灯座都是用的收集旧器件。
看着结构很简单,其实做起来很费工夫的,幸好年前买了个东成万用宝,开孔方便多了。
左侧的两个小指示灯分别接在保险的前后端,如果保险烧了,就会只亮一个灯。
看着做好的这个开关电源检修仪器,心里踏实多了,这几天在改装明纬开关电源,试机时放心了。
有兴趣的友友不妨也改装一个,这个我会放到闲鱼上,换点生活费,其实换那点钱真的不够我的功夫费呢。

网友A:
是呀,还不够那精力呢,我自己拿废材料焊了一个,比这个难看多了。

网友:
用电动车充电器外壳挺方便

网友B:
做多就熟了,然后就越做越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多就熟了,然后就越做越快了

一天做50个,那产值也不低哦

网友:
给个原理图吧,大神,有机会跟风一个

网友:
没看到串电流表

网友:
灯泡大法确实能保护电源

网友:
哈哈,一看楼主就是果农,知道套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呀,还不够那精力呢,我自己拿废材料焊了一个,比这个难看多了。

这是怕炸灯泡吗?

网友:
灯泡可以用G9。小很多。

网友:
有机会跟风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怕炸灯泡吗?

是的,怕碰到灯泡

网友D:
灯泡用多少瓦的合适?

网友:
能加个隔离变压器确保安全就更完美了

网友:
量产吧,看着不错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灯泡用多少瓦的合适?

根据 开关电源的功率 ,一般选择 60W-150W的 白炽灯,关键是目前 100W(含)以上的白炽灯已经不生产了,也很难买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根据 开关电源的功率 ,一般选择 60W-150W的 白炽灯,关键是目前 100W(含)以上的白炽灯已经不生产了, ...

可以用220V的卤素灯,那品种还是蛮多的,体积还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