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为魔百盒CM311刷机遇到的问题

楼主(2025-02-10):
我的一台魔百盒机顶盒产品型号是1S 其铭牌如下图1,在网上没找到这种1S的盒子。后来通过视频发现与CM311-1SA ZG相似,但运存和闪存不同,板正面如下图2,反面台下图3芯片如下图4,运存如下图5,闪存如下图6,找了一些有关的包,能刷成功,但有的卡在开机画面,有的装不了应用,有的联网进不了系统断网能进系统,最后找到了一个定制的YYFROM-CM311-1SA包

才完美成功了。用了十几天后,装过几次浏览器用了一下,第二天再开机有开机画面如图7,那个彩色球来回走动如图8,但来回两次后就会卡在如下图9快要进桌面的位置不动,然后就自动关机重启,再然后就一直这样循环。以为是系统出了问题,就重此包,刷成功后再开机和前面所述相同进不了桌面,换用以前能刷成功的包,结果都卡在7%-12%之间,有无勾效果相同如下图10所示,后来又找了很多相似的包结果都与图9相同。没办法又刷YYFROM-CM311-1SA这个包也成功了如图9,但和前面所述一样进不了系统。请问大师们这是啥原因,如果闪存出了问题,怎么这个包又能刷成功?如果硬件没问题那为什么以前能刷成功的包后来又怎么刷不成功呢?能刷成功的又进不了系统?请高手指导。

网友:
没遇到过这情况

网友:
总感觉机顶盒用的都是旧芯片

网友:
我有好几个不用的机顶盒,但是不知道怎么玩

网友:
估计还是没找对刷机包。

网友:
刷机代工厂重要性远大于版本号,可以试试同代工厂其他版本

网友:
我的盒子,魔百和M411A,刷了快20个固件,才找到一个能用纯净无广告的,其他的各种问题,要么刷不了,进不了系统,好几个进系统用不了的。

网友:
包不对吧,再找找

网友:
这么神奇,用几天突然不行了

网友:
运存坏了    我换过  换了 就好了   我的开始就是花屏 后来就这样了

网友:
2+128 这货很有可能是被改过的  一般都是用来跑PC 后台分成了  看样子就是311-1A ZG  因为我有几十个这货

网友:
你那2个红色的勾,第一个选,第2个擦除boot。。不选

网友:
刷机包没挑好

网友:
移动的机子就是这样,所以不能单看标签,要拆开看板子才能确定刷机包。
而且,晶晨的U不一定都是线刷,也有能卡刷的

楼主(2025-03-12):
谢谢各位的指导。刷机包用20多个都一样。我也认为是闪存有问题,但如果换了新闪存又不知能否直接刷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