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维修带组装58毫米瑞士军刀典范和逍遥派

楼主(2025-02-10):
2007年网购的瑞士军刀典范,用了这么多年贴片掉了,剪刀弹簧也断了,这次过节有空,采购了些零件,自己修复下。

钛合金贴片*2  剪刀弹簧*1  刀体弹簧*2  1.6mm铜棒一根,还有网购的一个逍遥派

用钢锉 钳子 拆改要修的军刀,或者用电钻在铜铆钉上打孔,然后拆掉,基本可以做到无损保修铆钉圈。
看了下网上,可能大家觉得简单,没有人晒安装的位置,为了方便我这样的小白,我晒下
58mm瑞士军刀 典范 逍遥派 二合一

里面的卡簧两两一组,对应一组薄工具,改锥剪刀这些要两组,也就是4个卡簧,所有卡簧中间有一个是带钥匙环的

都组合好后,两边换上钛合金贴片,扣上铆钉圈,稍微多留0.3毫米,然后上锤,铆平打磨抛光,大功告成,由于是在钥匙链上用,就不再贴塑料贴片了,牙签和镊子也不太用得上。
最后实物图如此:

双刀 双一字改锥,一剪刀 一十字改锥开瓶器,OK了

网友:
有瑞士军刀的零件,没瑞士的加工设备。

网友:
用木板和销钉固定安装弹片的方法太妙了
我之前拆过多功能功钳,徒手硬装回去很费力,
拿星型内六角杆撬铆钉孔还磨花了

网友A:
一直想拥有一把瑞士军刀,不知道狗东自营上那些是不是正版。

网友B:
趁这次年底搞活动加国补,在京东官方旗舰店一下搞了1把110+2把91军刀。。。

网友:
这东西好像也没什么用处了

网友:
可以压箱底了吧,没卵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直想拥有一把瑞士军刀,不知道狗东自营上那些是不是正版。

差不多,真假还是有一定差别的,如果假的做工和真的没啥却别,成本也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趁这次年底搞活动加国补,在京东官方旗舰店一下搞了1把110+2把91军刀。。。 ...

啥型号,我看上了把哨兵

网友:
2个小刀和改锥,是不是有些多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