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嘎嘎新的福禄克12E+ 正常使用中,发现尿了

楼主(2025-02-10):
还好发现及时,只是出现了大量白色结晶,没有出现腐蚀情况,可以清理干净。
两节电池都是23年出厂的,电压都还有1.54V以上,这种表就得经常检查电池,不经常用的,最好扣掉电池。

网友:
  这货还不配个松下进口版电池?

网友:
  这么大个位置  上个锂电池多好 ……

网友A:
好不容易找到我几年不用MF47,发现南孚基本漏液,涉及整个板子和转盘,表已经废了

网友B:
这是碳性电池啊?看起来还以为是碱性电池。

网友:
一年一换,不管电池漏没漏...

二○二五年二月十日

网友:
我也有个12E,但好像查不到这个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碳性电池啊?看起来还以为是碱性电池。

这是碱性电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是碳性电池啊?看起来还以为是碱性电池。

碱性来的。

碱性就喜欢在屁屁拉

网友:
换个磷酸铁锂电池吧,这表太省电了。

网友:
换镍氢或锂电池吧

网友:
这是啥电池啊 这么啦

网友:
除非没办法,比如9伏和一节电池我都换成铁锂和锂电了没有后顾之忧

网友:
发现的及时,还不错,感觉再迟几个月估计就腐蚀的板子了。

网友:
这样说来到底什么电池靠谱?我都不好选了

网友:
碱性也要撒尿啊?看来我以前的认知是错误的,我一直以为只有碳性才撒尿..................

网友:
引用 网友C:
碱性来的。

碱性就喜欢在屁屁拉

碱性也要撒尿啊?看来我以前的认知是错误的,我一直以为只有碳性才撒尿..................

网友:
一看就是表太多了,大佬我这里缺两个,哪怕放也是有地方,你要是没地方放的话,我帮你放,顺便帮你用,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不容易找到我几年不用MF47,发现南孚基本漏液,涉及整个板子和转盘,表已经废了 ...

用的什么渠道购买的南孚电池?
我近些年一直有在用沃尔玛、华润超市买的南孚5号、7号碱性电池,快十年了,没发现漏液现象

网友:
贵重点的物品不要用杂牌电池,容易漏液
有的杂牌碱性、非碱性电池,全新放着不用都会漏液
我只有玩具之类便宜物品,才用这些买东西送的杂牌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