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拼夕夕15米入的锂电打气泵,拆解!

楼主(2025-02-10):
最近买了辆电动车,总怕出现路上没气推车的囧境,所以想着买个无线打气泵,在拼多多挑了一个最便宜的!
简单试用一下用手堵住可以达到4bar以上
拆开看电池是两节18650串联 还带有保护板
电池就比较垃圾 应该是二手翻新货 内阻三十多
电机无标识,目测型号可能是380左右
所有齿轮都是铁的
气缸就那样,看着像浇筑出来的
气管材质也还行,不是软趴趴那种
充电口是Type-C
开关按钮松松垮垮的,手感不好易误触
总结:这价格炸了我都夸他响!

上图!

网友A:
机械表的,没有限压设置,需要自己看着打气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械表的,没有限压设置,需要自己看着打气压

没错,拿来打电动车不需要很精确

网友B:
15块钱还要什么自行车?

网友C:
我有个内心一样,外壳不同的插线款,电机没坏,齿轮没坏,气泵头坏了!拆开看了应该是活塞密封磨损了。也没有配件换,只能扔了。这个气泵的寿命应该是固定的,用一段时间都会坏

网友:
也感谢楼主线报,那个坏了,刚好又买了一个

网友D:
小件我一般淘宝撸红包买,可以0元购。

网友E:
15块钱能有这样的货,还是值了。

网友:
我觉得还可以,金属大齿轮,但是推杆是塑料的,一旦卡的话,推杆会断,不过价钱在那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15块钱还要什么自行车?

已经是摩托车了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个内心一样,外壳不同的插线款,电机没坏,齿轮没坏,气泵头坏了!拆开看了应该是活塞密封磨损了。也没 ...

我还有一台车上用的,也是活塞漏气,后面在气缸抹了一圈润滑脂就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件我一般淘宝撸红包买,可以0元购。

咋撸, 我就只会签到红包

楼主:
引用 网友E:
15块钱能有这样的货,还是值了。

是的是的

网友:
太卷了,比玩具都不便宜

网友F:
这种主要是电池不好,买那种不带电池的用汽车点烟口供电的能耐用些。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主要是电池不好,买那种不带电池的用汽车点烟口供电的能耐用些。

我主要买来放电动车上用,没有地方取12v电,电池之前pdd薅了几十节亿纬25p不行就换。

网友G:
这东西主要问题是螺丝松动和电池不耐用。
螺丝松动是因为震动太大,建议楼主把所有的螺丝都加固一下,尤其是机械运转部分的螺丝用厌氧胶固定。

网友H:
好便宜,这个299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东西主要问题是螺丝松动和电池不耐用。
螺丝松动是因为震动太大,建议楼主把所有的螺丝都加固一下,尤其 ...

机械部分无螺丝固定,靠外壳压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好便宜,这个299

小米的吗,一分钱一分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