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修王哥送修的一个LED台灯

楼主(2025-02-10):
      年关时日,在本地电信局上班王哥拿来一堆拆开的LED台灯散件,说是他们单位的电工看了,并且也检查维修了,用万用表检查了,没有发现问题,但是灯就是不亮。于是拿来让我看看,我拿来一看,发现该机是采用220v开关电源供电的LED台灯。经过检查,我发现该机的电源初级的300v电容明显鼓包。更换后通电还是不亮,而且找不到控制开关。再仔细检查,发现这款台灯是触摸式。原来的那位电工在维修的时候,认为从板子到开关位置的那个铜箔带了一根线的物件是接地,所以扔了。发现问题后,立马网购触摸铜箔,回来后焊线装在板子上那个触摸接口上,然后再通电试机 ,台灯正常了。由于这款台灯没有交流开关,不能有效关断220v交流电源。告诉王哥损坏的原因是该台灯长期没有断电损坏,建议他们每次使用完毕后及时拔掉电源插头。本次维修结束。

                                                                                                    本次维修稿件由西安众城数码科技维修中心提供
                                                                                                    2025.02.10

就是这款LED台灯

这是灯的型号

好像是久量的

拆开的样子

这是板子,电源板和触摸控制部分在一起,电源为冷底板。

板子特别小

修好后试机,这是白光

这是双色发光

维修好的样子

装上灯罩的样子,这是在测试暖光

这是测试冷光源

这是测试双色发光的样子。

最后麻烦一下大家,这是我的09款昌河铃木北斗星车的仪表盘,请问大家中间那个仪表盘下面那个小棍儿的作用是啥,有次按了一下那个,发现中间仪表盘下面那个液晶显示屏里面的里程表不走了。不知道啥原因。

网友:
那个是里程清零的,就是上面那个里程用来算油耗的吧

网友:
外壳塑料的,铜箔带线也不会是地线啊

网友:
所以,机械开关还是有必要的

网友:
应该加个机械开关

网友:
外壳塑料的

网友A:
看来这电工也不是很专业啊

网友:
小里程表清零用的

网友:
那是里程清零用的,加完油按一下,下次加油时看下跑了多少公里 ,能计算油耗

网友:
这种触摸台灯应该加个物理开关,长期不用的时候可以彻底关断

网友:
电源线上串个床头开关,掏钱的话你就给加上,没拿就让他电工自己加

网友:
仪表盘下面那个小棍儿应该是清零用的,加一次油按一下,上面的数字为零,然后重新计数看看这次加的油跑多少公里

网友:
电工和电器维修工,还是有差别的

网友:
话说不用断电拔插头的有几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这电工也不是很专业啊。

估计没用过触摸灯

网友:
这台灯的做工,灯板、电源用料还挺不错的
量程表内小表清零的,里程不动了,是卡住了不回位还是按键老化粘住了,拆开更换或清洗下应该就没问题了!

网友:
一直都没用过触摸台灯了

网友:
要是我修的话会加一个机械开关,再加个220V的指示灯,或者机械开关带指示灯的,因为你要人家用完就拔掉电源线基本是不可能的,图省事,关灯的时候一并关掉机械开关才行,有指示灯是平常看到有灯亮就养成关电的好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