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洗手间拉门侧面毛条老是掉粉末,怎么办?

楼主(2025-02-10):
为何这种毛会掉粉末?

大家遇见过类似问题么?

网友:
换新的...

二○二五年二月十日

网友A:
老化了只能更换新的才能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化了只能更换新的才能解决。

这种是什么毛,为何会粉化?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种是什么毛,为何会粉化?

我也不知道叫什么,估计是化纤之类的在潮湿环境下更容易老化。

网友:
老化了,换新的吧,这种毛条新的也不贵。

网友B:
塑料纤维的,老化就粉碎,抽调换那种空心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不知道叫什么,估计是化纤之类的在潮湿环境下更容易老化。

化纤老化一般是直接断掉,不是粉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塑料纤维的,老化就粉碎,抽调换那种空心条的

空心条是什么?

网友:
老化粉碎了,把门摘下来,换新的会维持些年。

网友C:
我家也是这样的,直接去掉,不装了

网友D:
化纤的毛毛,老化必掉毛,换新解决。

网友:
扯掉不要就行,不用也可以,不是室外门,漏风一点不要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家也是这样的,直接去掉,不装了

你家的拉门毛条也是粉化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化纤的毛毛,老化必掉毛,换新解决。

我这个是不掉毛,掉粉末

网友:
该换新的了

网友:
回收料做的,质量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家的拉门毛条也是粉化么?

嗯!化纤的材料时间长了老化,摸一下像粉笔灰一样……

网友:
不要用化纤的,赶紧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