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给矿龙散热风扇上润滑脂

楼主(2025-02-10):
这个白色的圆环是个开口卡簧,拿镊子撬下来:

扇叶就能取下来了:

中间那个细环会转,原来那个宽点的环是个轴承,上下各一个,
也就是说要涂润滑脂,得涂到轴承里面,这几把就个缝,咋涂?
意思一下好了,往缝里、洞里都涂点车间800块一桶的润滑脂:

装回去,扣上塑料卡扣:

完事收工。

网友:
小轴承有工具可以拔出来,不拔就多涂点算了

网友:
轴承上硅脂后看到有根毛囊

网友:
又能愉快工作了

网友A:
滴点机油进去不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滴点机油进去不就可以了

有人说上机油不太行,光吸灰

网友:
这种风扇的话,润滑脂比油好

网友:
滴点机油进去

网友:
这就是所谓的单滚珠轴承了吧,上次我上的是黄油,不行,油太稠风扇转速明显下降了

网友:
满血复活呀

网友:
我都用的缝纫机油。

网友:
机油太细,黄油太稠,我都是机油黄油1:1混匀了用

网友:
这种情况可以滴几滴机油即可,外面有封盖,没有灰尘进去,扇叶的轴可以涂抹润滑脂。

网友:
早知就不用拆了,直接点点油

网友:
昨天破拆了一个运转不良的

网友:
润滑脂比油好

网友:
这是很多年前的好风扇,那质量没的说!

网友:
用大头针和螺丝等,做拔轴器工具,拉出轴承清洗上油。

网友:
之前看吧友给轴承上油是轴承和润滑油一起加热煮

网友:
好风扇多上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