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A、B胶水支持塑料粘贴么?各位用A、B胶粘过哪些物件?

楼主(2025-02-10):
开关坏了,粘好不知道可以用多久

网友:
AB胶支持塑料粘接,塑料与铁也行。

网友:
可以用到内部的触点烧坏。

网友A:
我车门被撞了个小坑,用这种铸工胶抹平,补漆笔染色。坚持了1年就掉了

网友B:
经过一个冬天,估计就松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经过一个冬天,估计就松动

为何这么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车门被撞了个小坑,用这种铸工胶抹平,补漆笔染色。坚持了1年就掉了

粘的不够牢固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经过一个冬天,估计就松动

估计热胀冷缩,风吹日晒......

汽车维修用的腻子也是AB双组分的,也算AB胶吧

网友:
一般只用502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