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了个32140的4815

楼主(2025-02-11):
229在多多买了16只32140今天到货。
今晚就火急火燎的点焊起来。。。
搞了好久。主要是点焊机电线和笔都发热很大。。。太烫手了要等等等。。。。
保护板买了不到40块钱的。。都是坑 小程序都是坑。。以后不买了。。。还有也不显示当前电流的。真的不怎么样。。。
还有焊排线也没焊过。没买双面胶真的不好一直在确认有没有点错///还好一次点好。。。
没买盒子怕安装不了。
所以用了纸盒用一下试一下车。。。最高到33kw/h还可以杂牌的小电自。

就不知能骑多少公里 。。。
明天 充电再试试。

网友A:
把笔固定到台子上,然后手拿电池,就不怕热了

网友B:
楼主太猴急了,电芯正极用青稞纸加强下绝缘啊

网友:
正极不需要加绝缘垫绝缘吗?

网友:
点焊效果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太猴急了,电芯正极用青稞纸加强下绝缘啊

不用吧。他原来就有纸了。还有支架。我的镍片就是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笔固定到台子上,然后手拿电池,就不怕热了

好主意。。我来改一下。还有要加个外壳。风扇充电器。

网友C:
好粗壮的点焊笔!难怪会烫手。
我也给我的小驴组了个32140的4815电池包!
不顾我的电池位很变态,有中轴齿轮隔开了,不然可以组更大容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粗壮的点焊笔!难怪会烫手。
我也给我的小驴组了个32140的4815电池包!
不顾我的电池位很变态,有 ...

你这个是新国标的。。我是很老的车没有这个轮。。我本来可以上4830的可是我的钱包不允许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是新国标的。。我是很老的车没有这个轮。。我本来可以上4830的可是我的钱包不允许 ...

新国标也不一样!我的车只能跑到22km/h,追不上别人25km/h的新国标电动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国标也不一样!我的车只能跑到22km/h,追不上别人25km/h的新国标电动车! ...

我的充电器只能调到55V现在充到55V了可是压差好大 3.381和3.488之前放电时都没这样高你的怎么样。。。我这个小破车很久之前的了可能。。。买的二手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充电器只能调到55V现在充到55V了可是压差好大 3.381和3.488之前放电时都没这样高你的怎么样。。。我 ...

我的电芯还行,一致性不错,之前压差最大0.01V,这次春节放假十几天回来没电了压差有点大,达到了0.1V。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电芯还行,一致性不错,之前压差最大0.01V,这次春节放假十几天回来没电了压差有点大,达到了0.1V。 ...

我怎么感觉它充电的压差比放电时大。。。我这个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这个内阻测试仪测量的电压范围不是0-45v吗,看你都测52v了,没问题吗

网友D:
烦人最近也买了几个佳士凯的32140平均下来10.1一只 但是我目前根本用不到啊 图便宜就买了 40只400 网上一箱也就520-550之间生怕以后会掉价 咸鱼目前13一只

楼主:
引用 网友D:
烦人最近也买了几个佳士凯的32140平均下来10.1一只 但是我目前根本用不到啊 图便宜就买了 40只400 网上一箱 ...

啊 。。你这。。。帮我买。。。。我都是14多一只的。。。13多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啊 。。你这。。。帮我买。。。。我都是14多一只的。。。13多的。

不咋地都 卖家根本不会给你分容 最好是整箱买 看似贪小便宜实则吃大亏

网友E(2025-04-12):
用的是啥保护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的是啥保护板啊?

小黄鱼买的不知什么板感觉是铁塔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咋地都 卖家根本不会给你分容 最好是整箱买 看似贪小便宜实则吃大亏

买也几个一箱的。也不行。。。二箱二个样。。所以我们自己不可能做出多好的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