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解TFL3650W型LED恒流驱动器 附:实测原理图

楼主(2025-02-11):
明天就元宵节了,现在的灯笼大多数采用的是LED光源,今天就拆一个LED恒流驱动器

恒流控制器主板正面配置有玻璃管封装的保险丝

HBS2268为外置MOS管功率35W以上的AC-DC电源芯片

HBS2268芯片特点及用于开关电源的典型原理图

HBS2268芯片各脚功能

HBS2268兼容OB2263、CR6848、CR6850、CR6853等电源芯片

现在的大多数恒流驱动器采用内置功率管,而这款早期的恒流驱动器采用外置4N60场效应管

817C光耦

15uF400V高压滤波电容

四个二极管构成全波整流电路

LED驱动器输出恒流控制和180V过压保护采样电路

取掉芯片供电的变压器

180V过压保护采用四个稳压二极管串联,型号为先科ST的C47,实测稳压值分别为45.3V、45.4V、46.3V、45.5V(四个稳压二极管串联实际稳压值为182.2V)。

芯片供电变压器线圈的四个端子

恒流驱动器主板的背面

上图为实测的原理图,恒流控制工作原理为:HBS2268A芯片7脚外接光耦817C的3和4脚,光耦另一端1和2脚通过R6对输出电路R5、R7通过的电流进行取样, 通过检测其电流的大小,根据电压=电流*电阻的原理,电流越大,R5、R7两端的电压就会越大,1和2脚的电压越大,光耦817C的3和4脚导通程度越高,HBS2268A芯片7脚的电压就会变化,HBS2268A芯片1脚驱动信号的占空比就会随着变化,通过外接的MOS场效应管达到恒流控制目的。恒流控制原理可以参考下边的原理图。

更多原理可以参考下边的链接:
12V开关电源改造LED恒流驱动器及原理分析,DIY零成本LED灯

网友A:
不知道为啥现在的电源都使用不长,很容易坏。

网友:
你这个电源还不错,竟然用真材实料

网友:
现在的电源更简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为啥现在的电源都使用不长,很容易坏。

计划性报废。用长了厂家怎么赚钱

网友:
论寿命还真不如白炽灯,哈哈哈

网友:
这个电源看起来还不错

网友:
知识是无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为啥现在的电源都使用不长,很容易坏。

散热余量设计不够,电容失效会重启保护,有的集成芯片耐热等级低,没过热保护。楼主电源用料还行,外置功率管。

网友:
能源之星这几个字很古老了

网友:
楼主拍照很清楚。给个赞。

网友:
感觉还行啊

网友B:
它省下铝散热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它省下铝散热器?

原来设计是有个散热器的

网友:
三个电阻姿势有点怪

网友:
感觉插件比贴片耐用,虽然看起来有些凌乱

网友C:
三千多W的驱动

网友:
还可以,该有的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三千多W的驱动

三千多瓦?怕连300瓦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