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电源适配器引发的网络故障

楼主(2025-02-13):
      很久没发贴了,春节时间也陆续修了家中一些电器,好多当时也没记录,就先水一贴吧。
      家里网络是采用运营商的路由器的Mesh组网方案,2022年用3个天邑TY300组网对全屋无线网络覆盖并升级到wifi6,把K2和K2p刷的集客Ap替换下来。前几天有个房间无线信号不行,查看网络发现有1台路由掉线。由于放在房间路由上的电源指示灯晚上刺眼,当时就用黑胶带贴上,所以一眼也没看出路由是否工作,摸表面有点余温。用表测量电源适配器有12V输出,拆机测量电源开关通断正常,只好先换个电源试试,发现路由器工作正常。原来的电源肯定挂了,拿出铁锤用毛巾一包,砸开后检查输出电容已经鼓包。

标定值1000UF,实际测量值为450UF,

找了个1000UF的固态更换后正常。

网友:
弱弱地问一句  “固态电容钱能买几个适配器”?我都直接扔掉,换新的

网友A:
这个电源做工还好,上固态没必要,稍微容量大点的就行。

网友:
准备扔了还是换个电容?

网友B:
我家都是网线用4芯,另外4芯走集中供电,光猫,小娱等等12V都是一个电源,反正无线百兆也够用了,有线还是千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源做工还好,上固态没必要,稍微容量大点的就行。

手上刚好有就用了

网友C:
这玩意就坑在空载电压正常,带载就打嗝。。鼓包了还算好的,有的不鼓包反而容量失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家都是网线用4芯,另外4芯走集中供电,光猫,小娱等等12V都是一个电源,反正无线百兆也够用了,有线还是千兆{: ...

我弱电箱是用集中供电,还是前几年撸的那个导轨电源,给光猫、路由和交换机供电,mesh组网所以弱电箱就没开,其它路由只用4芯就没千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弱电箱是用集中供电,还是前几年撸的那个导轨电源,给光猫、路由和交换机供电,mesh组网所以弱电箱就没 ...

我是当年弱电箱没有留电源,但有电话线,所以反向用电话线供电!
还好是12V的,如果是5V的估计压降的不能正常工作了!

网友:
谢谢分享~电源问题确实值得关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就坑在空载电压正常,带载就打嗝。。鼓包了还算好的,有的不鼓包反而容量失效。。 ...

不鼓包容量失效的不好排查...

二○二五年二月十三日

网友:
这种电源都是散热不好,导致故障率高

网友:
这种便宜的电源换一个质量好的电解电容就可以了,有的便宜的新电容不可靠。

网友:
路由器工作不良大多数是电源问题

网友:
这个电源做工还可以,中规中矩的,不错,只是我没有看到后级的快恢复二极管,应该在电路板的背面,电容鼓包一般情况下是散热不良引起的。以前的电源大多数都有散热孔,现在电源都是密封的,散热是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