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一款共享充电宝拆解

楼主(2025-02-11):
一款共享充电宝拆解,主要芯片有MCU打磨掉了,IP5306,XB8708。
充电状态可以输出充电,断开充电就锁定了不输出,网上看了一些短接Q1,负极什么的不适用这个产品。
不知道怎么破解,可以绕开MCU正常使用。

网友:
动手能力好强!

网友: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看来又有新的防范措施

网友A:
ip5306的5号引脚挑起来,加一颗10K电阻和按钮到地。按一下就有电出来了

网友:
楼上说的正确 ,无非就是mcu接收信号控制输出升压电路,直接给升压电路控制信号

网友:
我手上有个街电的,之前弄过,可以通过短接来实现输出

网友B:
4楼的方法是对的。
另外需要量一下是不是有MOS分割电源和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4楼的方法是对的。
另外需要量一下是不是有MOS分割电源和地。

谢谢各位大佬的回复,目前已经找到一个点与地线短接一下松开,就可以正常供电了。

网友:
拆电芯再买个板子组一个

网友:
坛里果然高手云集!!学习了,赞一个。

网友:
共享充电宝取出来不就可以充电了?

网友:
4楼的方法是对的。

网友:
通过短接来实现输出

网友:
我还有几个怪兽的能充电,但没有输出电压,还没破解。

网友:
这论坛高手多啊,

网友:
电芯留下换个壳,不然拿出去也不好意思

网友:
四楼的方法应该适应大部分以ip5306芯片的充电宝。

楼主:
引用 网友A:
ip5306的5号引脚挑起来,加一颗10K电阻和按钮到地。按一下就有电出来了

大佬看看,MCU已拆,IP5603的第5脚线路走向电阻R26,10K阻,如果拆除MCU,在10K电阻后端与地线短接,应该是可以让充电宝供电的,但 电量LED 2、3、4脚也是受MCU控制的,指示灯就不亮了,应该还需要把指示灯连上线,拆除MCU的破解方案不完美。大佬在看看帮忙看看线路?

目前已找到破解方案,不用拆除MCU,也不用动任何零件,在电路板上找到一个电压3v的点与地线短接1秒,就可以激活充电宝正常充电了,微动开关可以从侧面接出来,也很美观。但感觉也不是很完美,MCU会一直耗电。

网友:
这款好拆吗? 想看看外壳结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