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个HARBUA核霸400电脑电源

楼主(2025-02-11):
闲来无事,拆一个电脑电源,不做评价。如图:上盖风扇那里红圈处的黑疙瘩不知道是什么玩意。

网友:
很实诚 直接Weight Module配重模块

网友:
那黑块应该是配重吧

网友:
用在老机箱上的多半会用到配重

网友:
劣质电源,还是扔了吧,就是能用对电脑也不好

网友:
管他是核霸还是红星扔掉算了

网友:
山上的,建议当料板...

二○二五年二月十一日

网友:
实际功率不超过200W

网友:
Weight Module字面翻译是重量模块,纯增加重量用的,人家也不藏着掖着,明明白的的告诉你,谁让消费者买电源首先要掂一下重量

网友:
电抗器也是假的把?

网友:
平平常常的个电源,还核霸呢?连300瓦也没有,还加个宝贝圪塔。

网友:
黑嘎达是高科技,抗干扰模块

网友:
还是买长城、航嘉的吧

网友:
标签居然印着白金板

网友:
估计是水泥快~~~~~~~~~~~

网友:
这电源看着有些山寨

网友:
黑色的配重块里面估计就一个石头或者水泥块,输入端黑线的保险电阻都省了

网友:
楼主又有了一块新料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