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飞利浦电动牙刷不充电

楼主(2025-02-11):
儿子的牙刷没电了,充电也没有反应,用剔牙石的不锈钢工具,真是好用,够硬,够尖,用来撬开塑料外壳。结果是电池点焊的极片掉了,前几天把牙刷掉地上,焊点脱焊了,将电池拆出来,充电,能冲到4伏,电池好的,没有点焊机,只能加点锡加厚极片顶住,能开机了,也能充电了。飞利浦目前国内只剩下医疗和个人护理,其他的电器全是贴牌的。牙刷就是密封胶发霉变黑,下一个打算换牌子,有推荐的吗?

网友:
我的飞利浦牙刷最近按钮开关有问题了   要用力按几次才能开关机

楼主:
拆开看看,是不是进水了。

网友A:
我现在三个人,用了三个品牌,力博得用了十来年了,效果也是不错,有无线充电。陆续进行更新,去年买了莱芬扫震给女儿用,触点充电,小巧。后来买了康佳扫震给老婆用,usb c充电。扫震牙刷确实效果很好,接下来也想更新成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三个人,用了三个品牌,力博得用了十来年了,效果也是不错,有无线充电。陆续进行更新,去年买了莱芬 ...

现在新出的电动牙刷这么便宜吗,康佳的,扫振好用吗?

网友:
看起来还不错。

网友:
电动牙刷的原理就是电机带动的一个偏心轮,产生抖动,牙刷头上下乱跳,分一档二档三档,抖动越厉害,刷牙效果越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三个人,用了三个品牌,力博得用了十来年了,效果也是不错,有无线充电。陆续进行更新,去年买了莱芬 ...

电动牙刷不都是扫震吗?

网友:
已经对飞利浦这个品牌无感了,因为都是贴牌的山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动牙刷不都是扫震吗?

大都是震而已,扫是刷头会摆动,不只是震动。

网友:
以前买过一个小米生态链的,用了六七年了还没坏

网友:
欧乐B还可以吧

网友:
这玩意工作环境潮湿,密封不严都是这个结果。

网友C:
请教:电动牙刷怎么拆?

一个国产的,找不到螺丝,想拆无处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电动牙刷怎么拆?

一个国产的,找不到螺丝,想拆无处下手。

一般都是从底部打开

网友:
之前买脱毛仪送的一个牙刷,无线充电,用了几年还是可以的,闲鱼买全新大概几十元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电动牙刷怎么拆?

一个国产的,找不到螺丝,想拆无处下手。

大部份都是从底部拆开的,底部打热熔胶固定住,主体往外拉,底部跟电路板就一起带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三个人,用了三个品牌,力博得用了十来年了,效果也是不错,有无线充电。陆续进行更新,去年买了莱芬 ...

莱芬扫震

也是电动牙刷?

网友:
环境潮湿,密封不严电动牙刷的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