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现在 发热小的主控和芯片有什么推荐的呀?

楼主(2025-02-11):
闪迪是不敢用了,烫的手能起泡

现代的镁光,是不是容量小一点的,发热会小一点
比如16G,32G单芯片
温度一高老掉盘,就想搞个稳定的,

网友:
不追求极速的读取写入,小容量的话,慧荣3257,3267,3268,3281 都可以 价格也不高,工具基本上齐全

群联2251-07  2251-08也可以  就是量产稍微复杂一些

网友:
黑胶盘用的主控大部分都发热就低,比如单通道的慧荣3281 3267

网友:
3281  3267吧

网友:
2楼和4楼说的都有道理

网友:
或者直接降级到2.0,速度越高发热量越大

网友:
2.0安国6989,3.0FC3379

网友:
发热量小  限制了   传输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