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air2s 充电管家p2ch

楼主(2025-02-11):
概述

连接 Mavic Air 2 充电器或车载充电器使用,可将电池充电口扩充为 3 个。

给多个电池充电时,无需逐个插拔,充电管家将按照剩余电量由高到低的顺序,依次对接入的电池进行智能充电

紧凑的排插式设计,便于收纳。

亮点

可依次对 3 块电池充电。

紧凑便携。

温馨提示

电池管家仅适用于扩展充电接口,不含充电器,请配合使用指定充电器为电池管家供电。

包装清单

电池管家 × 1

技术参数

充电环境温度:5℃ 至 40℃

输入:8.4 V-13.2 V, 2.82 A 最大值

输出:8.4 V-13.2 V, 2.82 A 最大值

电池充电时间:约 1 小时 40 分钟(单块电池,视环境温度略有差异)

适配产品
御 Mavic Air 2 智能飞行电池

御 Mavic Air 2 电池充电器

御 Mavic Air 2 车载充电器

两个防滑垫下面有两颗螺丝,标签贴纸下面没有螺丝

内部非常简单,就是一分三

四颗十字螺丝固定主板

大疆充电管家都是相同结构,电池有三条数据脚直通mcu,负极由两颗mos管串联控制电池负极跟主板通断,防同时插上不同电量电池压差过大或者短路损坏电池导致电流过大烧主板

全新 一次都没用过,金属插头没有明显使用痕迹(有出厂测试痕迹)

mcu更前几天拆的御3 100w充电管家相同品牌,具体型号没看

充电管家将按照剩余电量由高到低的顺序,依次对接入的电池进行智能充电

充电逻辑很简单,充电电路不在管家里面,而是在充电器内。

1管家连接上充电器后 内部mcu开始工作,
2插上电池 通过插头预留sbm总线 mcu读取电池电量温度信息  每个电池插头有三条独立线直通mcu
3插入多块电池,分别读取电池信息,再按电池百分比内部由高到低排序,先给电量最高电池充电,实时读取电池电量百分比,当电量达到充满阈值,断开该充电通道,再给电量次低电池充电,重复这个充电循环一直到三块电量充满。

为啥不能同时跟两块电池充电 原因也简单,因为无法凑巧两块电池电压电流完全一致,用大功率可调电源给锂电池充电都有经验,电压高1v充电电流可能超过一二三安,可能损坏充电接口 主板铜箔也有可能烧毁 加上充电器也不是按长期最大功率充电设计,三块电池同时满功率充电 充电器肯能吃不消

后续air3s 可以将两块电池充到相同电量后再并充电,或者两块电量低电池给电量高电池补电,内部结构应该有很大区别,内部应该有至少两套升降压充电电路

网友:
还是原厂做工好,买了个第三方兼容的,价格便宜一点,做工差多了

网友:
原厂的价钱不便宜。

网友A:
原厂249买不起   咸鱼收了个原厂的  70

网友:
价钱不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厂249买不起   咸鱼收了个原厂的  70

海鲜市场这么便宜?亏大了,买的畅享套餐,97XX,如今3K都不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厂249买不起   咸鱼收了个原厂的  70

咸鱼80收的全新,卖家赠送了一个大疆65w车充, 买赠品送了这个充电管家

网友:
闲鱼检漏这么厉害